在w98下能实时控制吗(1毫秒左右定时)

楼主(2002-12-27):
hi,请有经验的高手帮忙。我准备进行某设备的实时数据采集和控制,采样与控制间隔在毫秒级(1ms左右),现有研华的AD/DA板一块(带定时器),我想在win98下进行,实时性能够达到吗?是否必须要加下位机,才能实时控制?

网友A(2002-11-25):
用一块定时器卡产生硬件中断,在windows下能准确产生10K/s的中断间隔.一般的AD/DA卡上的定时器不支持定时器中断功能,需要另外购买.

楼主:
win98多任务系统的实时性可以吗?我的AD/DA卡是研华PCL-818,有定时器,行吗?

网友A:
这是通过板卡硬件定时,实时性可以保证.PCL-818的不行,需要另外买一块定制器卡,如凌华的PCI-8554.

楼主:
还有其他解决方案吗?我看了一下凌华的PCI-8554的资料,觉得有点大材小用了,还有点繁琐。不知价格是否也还挺贵。

楼主:
利用软件进行多媒体定时可以吗?

网友A:
用win32 API的 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和 QueryPerformanceCounter()也可以准确到1ms,但是实时性不如硬件定时.

网友B:
试试9114卡

网友C:
完全可以!不论用定时中断还是用外部信号源中断,在Win98下我已成功实现了1.8KHz的中断,而且还是多线程的。这个频率还可以提高,98下ms级的中断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D:
818采用定时触发在WIN98下完全可以达到您的要求。

网友E(2002-12-27):
ms级的中断,在驱动层应该可以, 可是到AP的话,就要看系统高不高兴了。 我测下来有时延时有几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