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输路径很长,从现场到控制室,一般采取什么措施?

楼主(2002-12-27):
信号从变电站户外采集到的电压电流信号,如果么送到主控制的工控机,同时,工控机的信号要送到户外,现在在想的是,信号的衰减和受到的干扰会很大,如何保证可靠性,及信号的正确性??? 请大虾回答。 令 我一直是做DSP和单片机的,这个课题要求用工控机,我对这个了解很少,但我想,用工控机来组建系统的思想和用DSP及单片机必然有很大的区别,请大虾赐教,谢谢!。

网友A(2002-09-18):
如果信号离采集机很远的话(20M以上),最好用数据采集模块实现(485...)。数据采集模块放在信号点附近。数据采集模块输出的是数字信号,受干扰的可能性较低。

网友B:
漫舞狗熊: 你好!跟我联系!我给你出方案。shenlong6663721@yahoo.com.cn

楼主(2002-12-27):
考虑干扰问题,建议最好采用单模光传输模块,我公司自98年使用,系统从没出现误码。多联系:13061309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