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 TCP/IP 通讯实时性

楼主(2002-12-27):
客户关心主要有两个问题:1)如何保证 TCP/IP 通讯实时性? 2)网络堵塞的时候,如何保证控制的可靠性?

楼主(2002-11-27):
如果从实质上解决了这问题,那可以把以太网做到设备级

楼主:
好像 你的答案有点相Microsoft,升级就好了 的那种! 根本问题你没有去了解 :)

网友A:
tcp/ip协议本身的局限性就是不适用于实时控制! 最好不采取这个协议来进行实时控制。

楼主(2002-12-27):
网络堵塞很正常,不同网段交换数据需要时间,关键看怎样设置数据缓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