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高压变频器

楼主(2002-12-27):
我们将开辟专家答疑栏目,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我们将通过学术组织,如中国自动化学会电气自动化专业委员会,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电控系统和装置专业委员会,请国内电气传动方面的专家进行回答。

网友:
主持人好, 能不能介绍一下国产高压变频器的现状。谢谢!

网友:
高压变频器目前处于发展起步阶段,技术方案以单元串联多电平为主,也有少数采用三电平甚至二电平方案的,但都集中于电压源型方案。从市场占有率角度看,目前欧美公司的产品占主导地位,以罗宾康,西门子,ABB和罗克维尔为主。也有一些日本公司的产品,不过市场占有很少。

网友A:
国产高压变频器的发展势头好象很猛,但以低压变频器的情况来看,无论性能、元器件的稳定性、工艺等与国外产品相距很远,是不是国产高压变频真的有质的飞跃?还是由于使用时间不长问题没有人知道,请有关专家或国产高压变频器使用者详细介绍国产高压变频器的情况,是不是国产高压变频器真的可以替代外国货。有关设备选型,请赐教。

网友B:
使用高压变频器后,电机的轴电流会增大甚至损坏电机轴承吗?请谈谈轴电流产生的原因。

网友A:
轴电流产生的原因是共模电压(定子绕组的中心点和地之间的电压),共模电压中含有的高频电压分量会通过输出电缆和电机的分布电容产生对地高频漏电流,其一部分通过定子绕组经定子和机壳之间的分布电容,由机壳流入地;另一部分通过绕组和转子之间的分布电容,经过轴承再到机壳然后落地。这样就产生了轴电流,会引起电机轴承的电蚀,影响轴承寿命。 所以尽量要选择低共模电压的单元串联多电平高压变频器。

网友:
水先生/小姐说的不错,详细内容可以参考本人些的《通用变频器及其应用》第6章“高压变频器”,以后也会在本论坛连载中刊登。 解决办法很简单,一般高压电机的二端轴承座都要求绝缘,增加一点点成本,效果非常好,因为轴电压的幅值很小,毫伏级的。但注意非驱动端轴承要接地,因为只要一端绝缘,周电流的通路就断了。

网友:
由于ABB ACS1000变频器把正弦波滤波器标准配置,共模电压无法加到电机上,故其用于高压电机控制时,对电机无特别要求, 通常轴电流对电机的影响主要在690V 1000kW以上。这是要选用绝缘轴承,但真正的滚珠绝缘的轴承比普通电机还贵。

网友:
楼上的朋友说得有一定道理。加了正弦波波器后,由于滤波器一般采用LC结构,电容的中心点接地,所以电机的共模电压基本上不存才了,电机的轴承不会因此受到损坏。 但是由于电机转子本身的磁路不对称等问题,还是存在一定的轴电压,这和用不用变频器无关。所以即使不用变频器,在大容量的高压电机中,轴承也是绝缘的。 绝缘轴承只是通俗的说法,实际的做法是在电机生产过程中,轴承的外缘(固定部分)衬一层云母之类的绝缘材料,使轴承和周成座绝缘。由于轴电压幅值很小,所以绝缘处理非常简单,基本不增加电机成本。一般而言,采取双端绝缘,非驱动端通过碳刷接地的办法,防止电荷累积。

网友C(2005-07-21):
试试道奇的轴承吧13686426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