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变频器在蒸汽锅炉上的应用情况

楼主(2002-12-27):
您好!我想向您了解以ABB变频器为核心的蒸汽锅炉的一些控制问题。谢谢您的支持!

网友A(2002-08-02):
变频器应用只跟负载性质有关,跟应用系统关系不大。蒸汽锅炉的控制一个是控制鼓风机,一个是控制水泵,都属于风机水泵类负载,属于平方转矩性质,是变频控制中较简单的一种,根据控制对象不同,可以任意组合成开环或闭环方式,系统复杂的话,可以加一个小PLC就可以。ABB变频器分ACS400和ACS600两种型号,ACS400系列属于普通变频器,最大功率只到37KW,是ABB为占领低端市场而设计的,价格也很好。ACS600系列是目前在世界上非常领先的高端变频器,采用的DTC控制方式是ABB的专利,在零速下可以输出200%的转矩,可靠性、电磁兼容性都非常好,我们分别在风机、水泵、起重机、压缩机上都运用过,很少出现故障或损坏现象。不足之处是价格较高,对预算紧张的用户,用在风机水泵上有点大才小用。

网友B(2002-09-18):
老刘,您好! 我最关心的是在使用变频器后水泵和风机是否可以延长使用寿命,以及是否可以节能,如果可以节能大概可以节能多少?(锅炉方面应用)

网友C(2002-11-23):
BabyBear你好: 风机和水泵的寿命和是否使用变频器没有太大的关系,主要和维护保养有关,还有水的品质,烟气的成分和粉尘含量有很大关系.使用变频器控制风机水泵,较之使用风门和调节阀可大大节能,特别是在锅炉低负荷运行时.可节能30%-50%.也可提高控制的性能,使控制更精确.只是采用普通鼠笼电机时,低速时电机会发热严重,缩短电机寿命,同时也降低了节能效果.

网友D:
是的,实际上锅炉系统使用变频相对整个管网系统的节能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指节能效果而言). 区域供热中常使用ECL气候补偿器控制管网系统,它有4个或多个温度传感器,分别监测室外温度、室内温度、一次测温度、二次测温度(供水温度、回水温度)。其结果在ECL中运算并和所设参数比较以此调节一次侧电动调节阀(不可替代),和二次侧循环水泵,其输出可是三点式开关量的,也可是4-20mA模拟量的,直接送入变频器的PID来控制二次侧循环水泵。 同样热水锅炉系统可控制电动三通调节阀和二次侧循环水泵。 一般来说变流量系统循环泵采用变频节能效果显著,定流量系统中效果不大。 用户端使用散热器恒温阀,系统节能效果可大增。 详参见 http://www.danfoss.com.cn/product/building_controls.htm http://www.danfoss.com.cn/product/heating_water_controls.htm

网友C(2002-12-27):
对于风机水泵的变频调速控制,采用三菱的F540系列变频器比较合适.一般锅炉正常运行时,其风量和给水量在最大流量的60%左右,而这系列的变频器在这一范围的节能效果很好.而功能上也能满足不同用户的要求.而且他自带工频切换功能,在系统的构建上更灵活. 在采用变频控制后,流量肯定采用连续控制方式,最好采用单独的控制器,假如是计算机控制,也就不存在问题了. 而风机控制和水泵控制分别属于燃烧和汽水控制系统,而燃烧系统的控制比汽水系统的控制复杂得多,风机采用变频控制能提高控制的精度和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