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度控制器-湿度传感器

楼主(2002-12-28):
求:湿度传感器及湿度控制器。要求湿度控制器能输出两开关信号。环境温度150度左右。 注意:是湿度控制器。 E-mail: kkonghui@etang.com

网友A:
呵呵,挺好的一个应用,就是对传感器耐温要求太高,可惜可惜。 可以试试找些大厂商,不过高温的湿度传感器价格好像都挺高的。

网友A:
不好意思,www.sunytech.com上没找到资料,需要帮助

楼主:
我们开发加湿器用,将水从专用喷头喷出,再用热空气加热使之雾化,用湿度传感器的控制喷水量。

楼主:
请教:无纸记录仪各通道是否为独立的接插件电路板,且通用,一旦坏了一个通道便于及时更换电路板? 对应同一输入信号,是否可将输出显示设置为不同的值。比如输入为1~5V时,输出显示为0~200kPa,或为0~5000立方米/小时。

网友B:
你要的量大吗?我们公司能做这样的产品。 且可长期供货。如需要请和我联系,yangxueping98@163.net 电话:13918015208

楼主:
我暂时不用,只是想了解其功能,我们有多台温度显示记录控制仪表,还有几台工艺控制用电子秤,我想在适当的时候将其换成无纸记录仪,要知道有纸记录更换纸、添加墨水等工作量较大,而且备件往往供应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