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锅炉鼓风机中如何应用变频器调速

楼主(2002-12-28):
各位好: 为了节约电能及提高效率,本人想用变频器对锅炉股风机改造。请各 位高手给予帮助。 具体要求如下: 1、 具体设计原理 ; 2、 变频器简单原理,如如何对电机调速,既f、u是怎样变化的,对电机有那些好处,节电效果怎样,因本人要说服单位进行这项改造。 参数: 引风机参数:Y4-68-12.50、流量9405m3/h、全压3177Pa、转速1450r/min、电机容量132kW;电动机参数:Y315M-4、容量132kW、电压380V、频率50Hz、电流139.7A、转速1486r/min

网友A(2002-03-05):
通过测量炉内风压与设定值比较,改变频率,即可改变引凤速度。这是比较简单的方案,即便如此,节能就可达到20%到50%。有意向可以联系。Emai:keyman@pub.xaonline.com

网友B:
adjcy: 您好! 给您一个电话,那里有很多高手,021-64283110 例如:高玉坤,何勤奋

网友B(2002-10-13):
节电30%是没问题的。一般电压/频率是线性成比例变化。延长电机轴承寿命。

网友C:
通过测量炉内风压与设定值比较,改变频率,即可改变引凤速度 是炉膛负压吧。 延长电机轴承寿命。 不可能吧。 所有的变频器都产生有偕波并在电机的转子上形成轴压并可不断击穿轴承油膜形成电腐蚀。只会缩短电机轴承寿命。 单纯的锅炉风机、水泵变频改造节能效果相对整个供热站、换热站*节气*节能改造简直是毛毛雨。

网友D:
不好做风机惯性太大

网友E:
TO:存在大哥 照你这么说对锅炉风机、泵机改造是不可取的。能休息论述一下好吗?

网友E:
TO:痞子刘: 能详细论述一下为什么风机变频惯性太大不好做好吗?具体实施中碰到什么情况?以给我们小背做个借鉴。

网友F(2002-11-14):
惯性太大的解决办法非常简单,在整定电机的选择较长时间动态参数,加减速时间、积分时间。。。

网友G:
最好与炉排速度(用变频)联控,可以控制火力,达到控温和根据煤质量的好坏合适的控制。应该大力推广,可以使煤充分燃烧,从节能和环保上都是较好的方法。 我在新疆看到许多锅炉,在煤的质量不一时,风力不可调,炉排速度调节犯围有限(双速),既是直流调速也会因风力是死的而灵活度不够。尤其是烧好煤时,浪废能源,冬天每天20多小时运转,一个冬天,怎么是毛毛雨?尤起是集中供暖。

网友E(2002-12-27):
TO:ZHENGZHENG大哥 锅炉鼓、引风机变频调速要与炉排速度联控,我在联系的一个厂家炉排速度是用电磁调速电机的,要改成变频控制吗?是5t/h的热载油加热炉。一定要搞成炉膛负压自动控制吗?

网友H:
雪山茶花: 要!!改成变频控制.用西门子MM440--变频器即可,用电磁调速电机的方法早以淘汰了!有关问题请电:010-63336909,63336910 LKR

网友B:
adjcy : 1、你到底是做鼓风机还是引风机? 2、如做闭环控制,引风采用炉膛负压作为控制信号,鼓风采用含氧量作为控制信号。 3、不是什么样的风机都可以节能,还要看风机使用状况,风门开度多大?使用电流多大? 4、你的锅炉控制系统是什么?DCS?仪表?用变频改造要考虑整个系统,这样才做到可靠,不仅仅是节能,而且要对锅炉自控的品质有保障,此外,还变频还需要考虑工、变频切换、联锁等

网友B:
看了前面的一些意见,我也想说几句。 假如是链条炉,单独就风机改变频控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不过无法实现燃烧自动控制。而只能单纯的作风量和炉膛负压控制。而风量也只能手动给定设定值。有事离开,待续。

网友B:
从燃烧角度来说,送风主要是控制风量,达到一个好的燃烧效率.但对风量的测量成本较高,就算加上温度补偿,精度也不会太高.而且在没有煤的热值和成份的检测的情况下,做到好的燃烧控制也很难.况且,在链条给煤的条件下,如果煤的粒度不是很均匀,其给煤的均匀性也不会太好.在这种情况下,作燃烧控制也不会达到好的效果.所有把给煤电机改为变频控制,也不会有太大的益处.而且,如果电机仍旧采用普通鼠笼电机,低速时电机发热也很严重,影响电机寿命.而一般给煤电机功率也很小,节能效果也不明显. 一般情况下就把风压作我控制的PV值,送风压力也是煤燃烧的状态的一个很重要的控制值.当然,由于煤层厚度,密度的不稳定性,送风压力和送风流量也不成固定的曲线关系.所有把风压作为控制目标值,也不会太大的改善燃烧效率.只是有胜于无. 同时把炉膛负压作为引风机的的控制PV值,同时引入送风机转速信号作我前馈信号,可已达到较好的炉膛负压控制效果.由于炉膛负压波动较大,最好作一下阻尼处理,虽然会降低灵敏性,但会使系统更稳定.何况引入了送风机转速信号作为前馈,问题也不大.

网友B:
而在鼓引风机上采用变频调试,就会有一个较好的效果.首先是一般鼓引风电机功率较大,而一般在锅炉正常运行时,其风量只是最大风量的60%左右,对于风机类负载来说,这也正是变频调试最节能的区段.其节能效果就很明显. 相当风门控制来说,变频调试控制风量或风压,因为没有了执行器和风门的空行程,机械变形等问题,其控制精度也会高一些. 因为变频器调节,控制部分无运动部件,其维护保养也容易些.

网友B:
前面提到送风压力控制,如果只是用变频器控制送风压力,效果不会太好,毕竟变频器控制流量比较拿手.加上风量测量,提高其测量精度,对大一些的锅炉,还是值得的.毕竟他能提高燃烧效率. 在作燃烧控制时,也不一定就要把给煤机改为变频调速.因为链条给煤从工作方式上说就不会有太高的精度,有励磁调速完成这种控制应该没问题,尽管有些过时.但新的也不一定好用,也不一定合适. 有了较精确的风量信号,假如煤质较稳定,就可以作燃烧控制.引入主蒸汽压力作为控制目标,把蒸汽流量作为前馈信号,当然,因为锅炉燃烧系统是一个大惯量对象,前馈不能太强烈,不然会引起系统剧烈波动.对给煤机转速信号的变化速率作一定的限幅,如果采用PID调节方式,还要防止其积分环节进入深度饱和,而导致系统大幅度波动. 随给煤量的变化,风量应随之变化.和油气炉不同,链条炉的给煤变化速率低于风量变化速率,因此风量的调节应相应的时间延迟.

网友B:
我对循环流化床的控制也很感兴趣,如果有人也感兴趣,我们可在这聊一聊.

网友I:
正好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我考虑的地方整体系统在高压变频器论坛我的贴子上有详细介绍,是一个除尘系统,而它的流化床部分,是在除尘器主体的下方,是接受除尘器喷吹震落下来的载氟氧化铝的(其粘性应经变得比较大了),风动溜槽负责将其输送到下一个工段去,该设备由一台11KW的鼓风机供风,当然其运行动力含包括系统的负压。我现在考虑的就是对该股风机也加一个变频器,能否起到节能的效果,能否减少该溜槽的堵料现象。加料后对工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B:
在风机上加变频控制主要是为了那些有流量控制要求,正常运行时,输出功率大大小于电机额定功率的系统采用.如果该鼓风机只是提供输送动力,其输出功率应基本恒定,应该调节要求不高.而且其功率也不大,节能也不会很明显,而且别忘了,变频器对电网有干扰,对周围有电磁辐射.而溜槽堵料的问题,我想应该从风的流速,流向,溜槽的尺寸,形状去考虑,是否采用变频应该关系不大.这我不太懂,但我想总是风速越快,风量越大,越容易带走干灰.好象也没有什么调节的必要.要调节也无非作一些粗略的控制即可. 当然,如果资金富足,采用变频也能使控制简单一些,控制功能也会更强.以后想改控制方案也容易些.

网友J(2004-07-09):
我自己做过一份关于锅炉风机改造的方案,其中从原理到实际应用都有,怎么给你呢,或者你可以在oicq上给我消息 30031236

网友K(2007-10-14):
简单兄你好!
我也做过锅炉风机的变频节能改造项目,如有兴趣,可以相互学习。
ZQHFCS@126.COM

网友L(2007-12-27):
简单和FCS两位前辈,可以将你们的锅炉风机改造方案发给我吗?我是在校学生,我的专业是船舶电气,我的邮箱是zhwq311@126.com  谢谢!

网友M:
改成变频控制.用西门子MM440--变频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