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与wincc之间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2-12-28):
请教各位大哥西门子step7与wincc之间的通讯为什么驱动不起来,做了以后没任何反应,硬件不是我做的。小妹很急,请各位大哥帮忙。谢谢!!!

网友A(2002-11-05):
小妹你是用200还是300      北京华讯通信电子技术公司  栗志新      电话:8610-62194957/4958/5094/5095       传真:8610-62194935       Http:www.wirelessdatant.com      MDS公司:http://www.microwavedata.com

网友B:
1 先用step7对s7-300的硬件进行配置。 2 用step7将配置下载道CPU中。(使用PC Adapter通过MPI方式,CPU上有MPI口) 3 用step7与PLC建立通讯 4 用WinCC通过MPI与PLC建立通讯 5 如果用其他通讯方式,应先打通Step7的通讯通道,配置新通讯方式后,再使用WinCC建立通讯

网友C:
谢谢楼上的回答。

网友D:
qqtang老哥对STEP7 和WICC 很熟啊!!我可不可以求教一些问题.

网友E(2002-12-28):
求教,我用的是S7-300,可是不只道怎么用报文的方式和WinCC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