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将几个s7-200通过em277组PROFIBUS DP网络

楼主(2002-12-28):
将几个s7-200通过em277组PROFIBUS DP网络,上位机用VC++编程,请问需要怎样设置s7-200以及em277,是否需要其他软件支持

网友A(2002-11-25):
EM277不能作主站的,网络中都是EM277是不行的。

网友B(2002-12-28):
如果站少的话,建议不使用EM277。可以直接使用S7-200的自由端口利用RS485通讯,计算机上安装485/232转换进行数据采集。

网友A:
自由口通讯在PLC侧编程比较麻烦,如果PLC还没买,建议选那些内置通讯协议的PLC

网友C(2005-12-29):
请教亚星&楼上的,我想用S7-200跟ASCII码的485协议仪表(6块)通过自由端口通讯,应该可以实现吧?我想知道用到哪些系统块

网友C(2006-03-09):
下面引用由microtomato在 2002-11-25 20:36:00 发表的内容:
EM277不能作主站的,网络中都是EM277是不行的。
--------------------------------------------------------------------------------------------
几个EM277都是从站那,上位机才是要求访问数据的主站。所以感觉应该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