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求助:变频器通讯故障。。。急!!

楼主(2002-12-28):
各位前辈大家好,我使用的是西门子的SIMOVERTMASTER DRIVE VECTOR ,现在遇到变频器出现通讯故障的情况,挂在同一PROFILEBUS上的部分变频器出现F082,其CBP2板上的绿色指示灯没有显示,红色和黄色指示灯正常闪烁,检查过总线电缆没有发现断开或破损的现象,上位机PLC硬件组态和地址分布都正确,各部分的屏蔽也连接良好,更换过新的总线联接头、CBP2板和CUVC板,但依然无效,请问各位前辈能否指点一下迷津,不胜感激..... ...!!! !!!!

网友A:
注意各变频器的地电位是否一样 另外: 请问老兄:你的变频器支持西门子的同步电机吗?请帮我查一下

网友B(2009-04-17):
我做的是基于PROFIBUS-DP的变频器网络控制用STEP7对OPC SERVER的配置是正确的,但是通过OPC Scout通讯工具诊断连接是否通畅时查看各Item项的Quality每项都显示的是bad,请问这是变频器设置的问题吗?该如何设置变频器的各项参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