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据采集卡采集音频信号

楼主(2002-12-29):
向大家请教:我想数据采集卡采集多通道音频信号,然后在matlab下进行实时的频谱分析,不知如何实现,Matlab不能对硬件操作,所以需要用C编写自己的Dll文件,其实现复杂吗? 采集卡该如何选择? 万分感谢!!!

网友A:
如果你对音频分析的要求较高,同步采样和抗混叠滤波是必需的。选择数采卡时,应尽量选用delta-sigma A/D类型的。这种A/D,线性度极佳,模拟+数字两级抗混叠滤波的效果很理想,是音频分析和专业录音的首选。其他类型的A/D,抗混叠滤波基本没办法实现。

网友B:
用ADLINK的采集卡+Matlab即可。 目前ADLINK提供Matlab驱动(提供*.m文件,调用板卡的驱动),所以用户不用自己编写自己的DLL文件,实现很简单。

网友C:
用DLL调用其实也不复杂,有兴趣可以交流。不过厂家提供了就最好了。省得麻烦。 抗混迭滤波的问题,主要看你的前端了。好一点的电路会把这些问题全解决,不必利用昂贵的板卡来完成。

网友A:
抗混迭滤波可以在板上作,也可以在前端电路上作。但若没有delta-sigma A/D的配合,一般效果都不好。 在设计自己的抗混迭滤波器之前,应该先问自己几个问题 1。需不需要动态调整滤波器带宽以适应采样率? 2。需不需要通带的线性相位相应?(滤波器类型) 3。期望的通带纹波,阻带衰减有多大?过渡带有几个倍频程。 4。这样的滤波器需要几阶?

网友D(2009-04-14):
ADLINK提供Matlab驱动,驱动在那里能搞到啊

网友E(2010-06-27):
直接用声卡就行了,声卡自带抗混叠滤波器,编程用C中的WAVE API。也可直接在现成的一些音频分析软件象:multi-instrument (www.multi-instrument.com/cn)之上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