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MM440变频器同步控制

楼主(2002-12-29):
各位前辈,有个问题向大家请教。我现用四台西门子MM440变频器控制四台异步电机,但不知怎样实现其同步功能。在这里先谢谢大家对我的帮助。

网友A:
采用西门子MMV440 系列变频器时可紧扣他:具有两个模拟量输入端、内部控制器可构筑多种运算模块、经扩展板能接入“编码器”、数字频率精度为0.01HZ这几项功能,充分利用其强劲的“反馈”调控能力组成你的控制系统。由于不清楚你的具体应用情况,所以只能大概性的议论一些简单的、直接的应用方式: (一) 追求4根转轴的转速相同: 1、 将MMV440配上“编码器扩展板”; 2、 在各转轴上安装“旋转编码器”,信号反馈到“编码器扩展板”; 3、 各变频器的主设定值通过总线(USS)下达; 4、 仔细做好变频器的各项参数整定。 (二) 追求4段线速度相同: 1、 将各线速度传感器(如:张力电位器)信号反馈到“模拟量输入端(一般选AIN2)”; 注:输入精度为10位(1/1024) 2、 各变频器的主设定值通过总线(USS)下达; 3、 做好变频器的各项参数整定。 说明: 1、 西门子的东西虽是较好,但不一定能让人马上体会到“好野自然受欢迎”,而是往往是“好马需配好骑师”,所以采用时“做足功课”探究好产品的应用技巧,或是购货时声明要有足够的技术支持。 2、 从上可知整个“同步控制”不仅设备简单而且编程也简单:上位的主控设备只需通过总线下达一个“主设定值”就行了,其余的同步工作都有变频器自己完成。MMV440的最高精度为0.01HZ,如未能达你的期望精度则应考虑改用“伺服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