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干扰问题

楼主(2002-12-29):
各位搞系统的前辈们:打扰了! 我厂的一台计量秤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在对其独立检测时正常;当系统投入运行时,秤的重量值有波动,但波动不大;但是在我启动变频器后,秤的重量值一下子减轻了15公斤左右,在关掉变频器后这15公斤又会自动加回去,可是我厂秤的重量信号线和变频器动力线并未一同穿线,我不知这15公斤波动的原因是什么?我该如何去处理这个干扰?谢谢!

网友A:
变频干扰?建议你去变频论谈里去看看。不知你的信号线是否屏蔽?变频器本身有无采取防止谐波干扰的措施,如加电抗器?

网友B:
在变频器的进线和出现绕磁环,尤其是出现绕上3圈以上,变频器单独牢固接地。特别要注意地线的问题。

网友C:
檢測單元和變頻器離得遠不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