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OPC Client远程连接OPC serverd的问题

楼主(2002-12-29):
各位大侠,请问是否可以用OPC Client远程连接OPC server?我写了一个程序,能够扫描到另一台机器上的OPC server,但连接data point时,都失败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2002-09-16):
OPC Server其实就是一个特制的COM Server,而COM是进程透明的,因此当然可以用OPC Client远程连接OPC server,至于数据读取失败,原因很多,我的看法可能有: 1、OPC Server在客户端及服务器端是否正确注册(用DCOMCNFG.exe工具); 2、安全设置权限是否设置正确; 以上只是参考可能不全,请各位大侠支招。

楼主:
甲方乙方大侠: 你讲的很正确,我确实在连接的时候出现过安全权限的问题,但我不知怎样解决?还有,我也没有进行注册,能否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A:
注册吗?dll用regsvr32,exe 用/regservers参数 然后用dcomcnfg有权限设置!

网友:
关于DCOM的配置,请看我的贴子!

网友(2002-12-28):
我将权限设为everyone,就可以远程启动OPC Server了,但数据传不过来啊,请deng_lp帮忙解决!!!

网友A:
你用的是wintech的例子吗? 例子的opc server 数据点是要用手工先增加好,才会有数据 如果是配置问题可见林跃帖的dcom 配置! 如要中文版,可与我联系!

网友B:
to:deng_lp: pls send me a copy,thanks email:lquanxi@163.net

网友A:
请到csdn上下载! http://www.csdn.net/cnshare/soft/14/14125.s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