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哪位朋友在Linux上用过凌华的PCI7200或PCI7300数据采集卡?

楼主(2002-12-29):
哪位朋友在Linux上用过凌华的PCI7200或PCI7300数据采集卡? 我在RedHat 8.0上安装驱动,没有报错, 但写程序时,注册采集卡函数总是报错误-13。 怎么回事?

网友A:
嗯,可能要注意一下Linux的Core版本号。因为不同版本的Core驱动是不兼容的,必须严格对应。

网友B:
PCIS-DASK/Linux的安装一定要注意和内核版本匹配问题。 目前2.4.18版本是为redhat 7.3配置的,Redhat 8.0虽然也是2.4.18的内核,但版本和redhat 7.3不一样。试试redhat 7.3。

楼主:
果然是不能用在Redhat 8.0上,安装了一个RedHat 7.3,成功装上驱动程序。 唉,什么时候才能象Nvidia显卡驱动一样,提供一个可编译驱动,自己适应任何内核,包括2.4.19和才出来的2.4.20内核。:(

楼主:
对不起,今天在RedHat 8.0上成功安装了驱动程序,2.4.18-14内核能够加载上PCIS-DASK/X的驱动。 我以前是因为lilo.conf没设置好的原因。 2.4.19和2.4.20内核下星期有机会测试一下。 不知为什么,Linux下采集数据效果比在Windows下好多了。

网友A:
呵呵,没有懂。 采集数据的效果指的是什么? 为什么会好呢?

楼主:
PII400 64M内存 使用PCI-7200 在Windows98下,能长时间稳定采集4M比特每秒数据流不丢比特。 在Redhat 8.0下,能长时间稳定采集8M比特每秒数据流不丢比特。 时钟为外部时钟。

楼主:
在2002年3月12日以后的《ADLINK PCI/CompactPCI DAQ Cards Software Installation Guide》安装手册上,Linux上的安装方法就讲的详细多了,一步步照做就可,在这以前的安装手册就没有把安装注意事项说明白。 我今年买的卡怎么配的是2001年的光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