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供电时,大家用不用隔离变压器?(

楼主(2002-12-29):
PLC供电时,大家用不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A:
这个也是视情况而定,如果有电源干拢,一般都会用!

网友B:
但电源最好是380v/220v或者说380v/110v.

网友C:
假如是fx的plc,电源稳压滤波装置为何?

楼主:
在家里做的时候怎么知道现场有无电源干拢?

网友B:
你遇到什么问题了吗?能不能让大家分析一 下?

楼主:
我想了解一下大家一般是怎么用的,用不用变压器有何优缺点?

网友B:
一般情况下用一个滤波器.

网友D:
同意上述说法,是隔离变压器还是电源变压器。

网友E:
电源变压器只有降压功能,隔离变压器防干扰,不过,是不是用UPS就可以了,或者交流稳压电源??

网友F:
中国的电网质量相对较差,尽量用一个隔离变压器,以防万一,反正一个隔离变压器也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B:
用银子就用。没银子就不用。

网友G:
我曾经用过隔离变压器给PLC供电,后果是有一天突然烧掉了一块 DI模板。查其原因是隔离变压器的所谓N极与机壳地之间有大约 100VAC以上的电压,又加上现场接线有些错误,导致了比较严重的 后果。 所以我不建议使用变压器这个东西。

网友H:
如果是工业现场就应该用!!!

网友I:
PLC就是专为工业现场设计生产的,再加电源隔离变压器真是画蛇添足!

网友B:
马上使用

网友J:
倒是可以防触电

网友K(2005-08-15):
对于大概60点以上系统,因为得到的Money多,而且工程个方面也比较重要,我采用了这种方案:除大功率接触器(线圈瞬间吸合功率也打)等设备直接采用AC220V电源(如100A以上的接触器或小接触器有几十台的情况,采用隔离变压器的话需要变压器的容量就比较大,不划算)以外,其它设备能采用DC24V的就采用开关电源输出的DC24V(例如电磁阀),比较安全(对于安装和维修电工来说,他们很喜欢)。实在有困难的,就采用1:1隔离变压器输出的AC220V(例如AC220V电源的PLC)来控制。 我是基于整个控制系统来考虑,而不仅仅是PLC。 PLC一般情况下不会受干扰。但对于干扰严重的场合或工程比较大、比较重要的场合,我在PLC前端加装一个单相电源滤波器,大概50块钱左右。不过,有些工程既有变频器,PLC前端也没加电源滤波器,用到现在几年了也没出现过问题。不过加上还是好一些,多少能起一些作用。

网友L(2006-03-28):
正常情况下,380变220的隔离变,一次侧对地及二次侧对地电压该是多少,二次侧N对地有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M:
我们做的设备上,隔离变压器、滤波器都加

网友N:
我们也是。抗干扰好一点

网友O:
应该视情况而定的,不过好多地方的电源质量太差拉!

网友P:
同意上述观点o

网友Q:
最好加电源隔离。这样可以防患于未然。

网友R:
我从来不用

网友S:
最好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T(2007-07-26):
最好还是用,防干扰
小孩!

网友:
反正我一直在用
小孩!

网友:
反正我一直在用

网友U:
没特地加过,除非系统不给提供相应的电源

网友V:
一般会用。

网友W:
用,使plc工作更稳定。

网友X:
一般都会用!

网友Y:
老菜鸟的观点我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