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求助:燃煤锅炉控制系统的数学建模问题

楼主(2002-12-29):
需要了解有关15T/H燃煤锅炉控制系统的数学建模问题,提供有关的详细资料及数学公式,希望对此了解的同行能够大力支持.因为本人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因此如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可以直接回复到我的信箱:ygy606@163.net 谢谢!

楼主(2002-04-04):
没有人知道这方面吗?

网友A:
你是指全锅炉系统的仿真模型吗? 不少大学都有开发,不过都不是很好,只能用作仿真培训之用,想要作为控制系统开发的依据,我看还差得远。另外据我所知,这种模型(first principle)靠一个人开发时间较长,困难较多,最好能搞一个别人开发好的。

楼主:
我是指锅炉的控制系统,对于锅炉燃烧等过程控制这样一个多输入,多输出的复杂对象,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科学的数学模型来实现过程控制,但现在我的问题是怎样去建立这样一个模型,或者说通过什么手段去建立。这个数学模型应该是什么样的,是一个计算机仿真模型还是数学公式。对于各个控制参数是不是可以通过某个软件来实现它们之间的关系。

网友B:
我正在做火电机组的锅炉系统的仿真,请不吝赐教

楼主:
是吗?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互相探讨一下,你能不能留下你的联系方式,例如电话或者是QQ号。你认为做锅炉系统的仿真是不是可以用过程模拟软件CFX来完成,但这个软件我没有用过,有用过的同行请介绍一下,谢谢!我的QQ号是:890990,一般晚上我在线。

网友B:
我是先把锅炉系统分成几个较小的控制系统,这样就把其各自的特性和要求简化了。然后再用MATLAB作出个小系统的仿真模型。主要利用其SIMULINK工具,做控制系统。只是对实际过程的近似模拟。其中很多问题还无法解决,例如参数分布的问题和干扰问题。至于楼上的兄弟所提及的CFX,我确实没有用过,有用过的请讲一下。 我的EMAIL:FFFFFF57@SOHU.COM

网友:
可以来这里看看: http://www.sunytech.com

网友C(2002-05-28):
我做过锅炉液位模型的测试。

楼主:
楼上的兄弟可不可以发资料给我?谢谢!ygy606@163.net

网友(2002-12-29):
燃煤锅炉多种多样,不同的结构热力学特性是不同的. 汽水系统控制有相对成熟的控制模型,就燃烧系统来说,控制模型只能针对某种型号的锅炉,不可能有统一的模型.而这些模型的建立需要大量的实验数据.如果只是通过理论推导出控制模型,是不会有实用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