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触发SQT块

楼主(2002-12-29):
不太明白怎样触发SQT块 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2002-07-02):
SQT块可以用时间触发或者用事件触发。如需详细资料请与010-62581235 MR.LEE联系。

楼主:
在sqllib表中,我设置如下: sqlname:insert sqlcmd:insert into PROCESS(tag,des,val) values (?,?,?); SQT(SQT1)块中SQL NAME:insert NEXT: SQD1 SQD(SQD1)块的点域中如下: TEST.A_TAG TEST.A_DESC TEST.F_CV WSQLBODC.EXE 已运行,且正常 那么怎么当TEST变化时PROCESS表中没数据呢 请高手指点

网友B:
定义SQL块点名时无所谓 但在SQL块参数设置里那个 SQL名要设成你在sqllib里定义的insert 数据库ID为你在ODBC源里注册的ID 根据你的SQL指令可在参数设置里 选单行,3列,1行 如还有问题可监控任务控制里的SQL 或sqlerr表看是什么原因 我也是刚学,多交流。

网友C:
看一下“任务控制”中的“SQL”一栏,提供了什么出错信息没有?或者通过“报警历史”也可以察看出错信息。然后再根据出错信息想办法解决问题。

网友C:
ODBC数据库首先要在Windows中的OBDC数据源中注册,然后还要在iFIX的SCU中进行SQL账户的设置,最后才能在SQT的数据块中引用这个数据库ID。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各位提醒的地方我基本多注意到了,可就是什么结果也没有呀 alarm history: SQLTASK Version 2.5 successfully started SQLTASK Logged on to db1 mission control中有一句不明白: 1 out of 1 accounts currently connected caching is disabled 其他的就没有任何提示了 各位高手帮分析一下

楼主:
还有几行: sqt1 was placed on scan by fix process database modified-modified SQD1 by fix_fly process database was saved to file ARMOYPC BY FIX PROCESS DATABASE HAS BEEN MODIFIED 后来我把SQT的名字给改了表的名字也改了(由PROCESS改为ABC),还是如下: UPDATE was placed on scan by fix process database modified-modified SQD1 by fix_fly process database was saved to file ARMOYPC BY FIX PROCESS DATABASE HAS BEEN MODIFIED

网友B:
你说的这情况我也不太清楚 要不你在命令脚本里直接访问PROCESS表试试 这样可缩小你的错误范围 如果能访问,则是SQT块的设置问题 不能访问,则是ODBC源或SCU的设置问题

楼主:
如果用编程来实现的话,没有问题的 关键我想通过这种方法是不是更简单更快些

网友C:
完全按照电子书上的做法试一次,包括文件名,字段名都用电子书上的格式,看一下能不能行。

网友A:
真的我已经没有办法了 工工你应该有成功的经验,能否详细指点一下

网友C:
我觉得你已经把该想到的都想到了,现在可能在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有些问题。根据你说的出错信息,是不是SQT块在向数据库写数据的时候,有别的应用程序也在访问同一个数据库呢??看一下你在ODBC数据源里的设置,数据库是否被设置成了“以独占方式访问”?? 还有,你已经通过编程方式实现了么??

网友C:
去这个网址看看,那里说的是FIX里的SQL配置方法,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http://www-cdf.fnal.gov/upgrades/controls/Meetings/notes/SQLWriteup/fixSQL.htm

网友D:
各位兄弟, 上面这个问题你们最终解决了吗?小弟也是因为这个问题出来咋到这个地方,希望解决的兄弟能给小弟讲解一下呀! 小弟也到工工兄弟所说的那个网址看了,可是觉得他关于SQT.SQD的介绍还是比较模糊,急切盼望帮助呀!

网友A(2002-11-18):
我解决了,数据库使用ACCESS.

网友E:
我成功的写如了sybase

网友F(2002-12-19):
好贴,谁给我发一份

网友A:
我实现了SQD,SQT读写ACCESS数据库功能,但我不了解这到底有什么用途,请教?

网友G:
完全按照电子手册上说的步骤去做,没有问题的。特别要注意步步间的各名称的对应。我之前也不懂,就靠电子书搞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