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讲 数据采集系统和 软DCS、软PLC

楼主(2002-12-29):
数据采集系统只是把现场信号采集到控制计算机中,在计算机中没有回路控制功能块。只是供人机界面显示。应该说是比较简单的。再硬件结构吧上它可以分成三级,也可以是两级。分别是I/O板、控制器和人机界面。简单的可以I/O板和人机界面。不过,一些行业有一些特殊要求。如电厂的控制系统往往把锅炉控制和数据采集系统分开。锅炉控制采用DCS,而其他采用数据采集系统(DAS)。国际上也有许多厂家生产数据采集系统。在一般情况下,数据采集系统在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在电厂就有一些特殊要求。电厂的有一些点需要记录事件顺序。有快速中断功能(通常是2豪秒)。这样的点数量不多,大约100点左右的开关量。输入板的分辨率应该是毫秒级的。它的难点是事件顺序记录(SOE)。在输入板应该有存储历史数据的功能。当人机界面调出查看时,能把事件的时间顺序显示出来。SOE(SEQUENCE OF EVENT)有专门的厂家制造。一些专门用于电厂的DCS系统也有这样的功能。 应用比较多的数据采集系统是美国的OPTO22产品,一路一个小模块,分别有开关量(DI、DO)和模拟量(AI、AO)的小模块。共有不同电压等级等42种小模块供用户选择。使用时,把小模块装在一块大板上(即B1板、B2板),模拟量8块/块板,开关量16块/块板,B1、B2板上除这些小模块外,还有串行通讯口。再把这两种板安装在一个架子上,再把架子安装在机柜内。以CRT为基础的人机界面在WINDOWS平台上运行。安装有带MODBUS驱动软件的监控软件,以前用PAREGON软件,现在用的人少了,现在多用FIX、INTOUCH,人机界面就可以读取从小模块来的I/O信号,并在CRT上显示出来。在美国有20多家工厂生产这种类似的产品。它与STD总线的产品同一档次。STD总线的产品由于使用时用户的工程量太大,所以逐渐在退出市场。 在一些纯采集的系统中,OPTO产品应用较多。主要优点是维护量少。如果需要有闭环控制,在人机界面和I/O之间加类似于PC机(LC4)的控制器,在控制器中有一些功能块,可以组态各种控制策略。一般情况下,因为功能块的数量比较少,所以作为有几千个I/O点的大控制系统采用OPTO22的还比较少。 OPTO开关量的小模块应用最多的是作为DCS开关量输入模件的隔离模块。使DCS本身免遭雷击干扰。由于制造工艺比较简单,国产的模块用户反映也很好用,但价格不到进口的一半。 九十年代初,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有人提出普通微机(PC机)已经很成熟,无论是运算速度,还是内存都能满足控制要求。分前后台操作。DCS还是PLC都不需要控制器,把DCS和PLC控制器中的功能码、梯形图移植到NT操作系统的PC机内,软件移植相当困难。由微机直接与I/O板相连。因为控制算法已存在PC机内,PC机既作为人机界面,又作为控制器,有人称它们为软DCS、软PLC。美国AB公司就有软PLC。各PC机之间用以太网连接。到目前为止,应用仍然不太广泛。一些小系统有采用SOFT DCS和SOFT PLC

网友A(2002-10-28):
请问: 张教授,从发展的角度看,DCS是否有完全取代PLC的功能的可能

楼主:
不可能的,DCS主要完成模拟量的控制,PLC完成开关量的控制,虽然二者有些交叉,但DCS不能完全替代PLC,就象电视剧和电影的关系一样。

网友B:
张教授你好: 我对DCS不是非常的了解,我想问的是,PLC也可以实现模拟量控制,那么它与DCS的区别在哪里呢?

网友B:
张老师您好,既然plc和dcs有交叉(应该是很大的交叉吧,他们都可以做拟量的控制和开关量的控制)那么为什么还不可以相互替代呢?友人说,plc是设备,dcs是系统,这是他们的区别还是从字面上理解的呢?请您多指教!

网友C:
我认为由于硬件的发展, 以后DCS与PLC的区别会越来越小, 象现在ABB的2000就介两者之间,DCS的扫描速度越来越快,plc的模拟控制功能也越来越强大的

网友D(2002-11-29):
我认为DCS只是一种组建控制系统的模式或者是思路,而不是一种产品。不管采用什么硬件或者软件,只要是分散控制,集中管理的系统都可以称为DCS系统。DCS的产品可以建立在PLC的架构上,现在的许多的PLC著名厂家的产品已经越来越强大了,关键是如何建立一套逻辑组态软件(编译用户的应用成PLC代码,下装到PLC而无需使用PLC的编程工具,可支持在线或离线下装)以及一套人机界面软件。我相信以后基于PLC的DCS系统将是一种趋势,而不是象过去DCS系统中采用很多的专用模块。

网友E:
我认为以后DCS与PLC的区别越来越小,象西门子公司的工控产品已经越来越淡化之间的差异.

网友F:
我非常同意icetea的观点,也认为DCS只是一种组建控制系统的模式或者是思路,而不是一种产品。不管采用什么硬件或者软件,只要是分散控制,集中管理的系统都可以称为DCS系统。但社会上很多人认为建立在PLC的架构上分散控制,集中管理的系统,不属DCS ,而是PLC,尤其美国GE公司上海办事处的。太可气了!

网友G:
如果把DCS译为分散控制,集中管理系统,是否可以把大家口中的DCS、PLC分别理解为:DCS过程控制系统,DCS逻辑控制系统。 本人认为DCS与PLC的定义是天生有区别的,如果有第三者的出现DPLCS (Distribute Process Logic Control System),我想就不会有人再讨论DCS和PLC的属性关系了。

网友H:
我觉得没有必要弄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谈论这个问题就像讨论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只是适用对用户来说,性价比高就行 比如说模拟量多的话就用dcs,特别是目前出现的一些中小型的dcs控制系统,比如honeywell的hc900、浙大中控的opensys等等 还有一样就是要先进,技术要先进。特别是组态方面,做到easy choice. 当然我还是推荐大家选用honeywell的hc900,因为我目前在推广。:) 不过从支持国内dcs的角度来说,选择opensys. 希望有机会能和大伙儿在一块聊聊。

网友I(2002-12-29):
我同意icetee的观点。德国学校的过程控制专业,讲PLC、工业总线、组态软件,但是没有提过DCS。我想集散式控制只是系统的构成方式。 请张教授及大伙指正!

网友J(2009-05-09):
不错,值得一看

网友K(2009-10-14):
诸位大侠,张教授,你们有没有见过真正的大型PLC系统?或者自己设计做出来?吹牛是没有用的!!! 请去船舶行业的两家国际注明厂商:KONGSBERG & LYNGSOE MARINE , 他们会告诉你什么是PC在前台软件编辑,设计,配置和在开发, 下载到PLC硬件系统后, 同时完成采集和PC编辑完成的控制任务.  硬件可以自由增加, 只需要软件配置激活, 在下载即可.  硬件本身不依赖于PC, PC平时只作为MIMIC显示和操作使用.   同时兼顾与子设备的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