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2-12-30):
刚接触intouch时间不长,总有些手忙脚乱的感觉,这不遇到了个我自认为很难的问题,请问各位大侠,谁用过微软的treeview控件?可否给些资料?非常的感谢!

楼主:
1.装一下Microsoft的MSDN,你可以得到TreeView的详细使用方法 2.在InTouch中使用TreeView,你可能需要现在VB或者VC中对TreeView进行封装生成ActiveX控件后才能使用了。

楼主:
在InTouch中,控件或对象中所有带括号的属性,一律看作是Method,比如Text1.Text=Treeview1.Nodes(1).Text,在VB中看作是获取第一个结点的文字信息,但在InTouch中,就会被看成:Treeview1的Nodes函数,然后“1”则看作是这个函数的参数,所以,阁下必须要将这类型的控件,通过自己写另一个控件加以封装,才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