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请问各位老师一个问题:ABB怎么会烧掉点镀表?

楼主(2002-12-30):
我有一用户用了一台ABB ACS 60401403 110KW的变频器,控制空气压缩机,电机的功率是132KW,在输出侧加装了三个互感器,一开始用DTC控制,但是变频器从30几HZ开始减速,在15HZ左右时跳“电机堵转”故障,后用标量控制,运行了一天的时间,但是电机总是在36.9HZ运行,电机很热。今天我又重调了一下参数,准备用DTC控制,可就在变频器辩识运行时,变频器又跳负载短路故障,后又启动了三次,还跳故障,而且在最后一次,电镀表也烧掉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先谢了。

网友A:
问题出在“在输出侧加装了三个互感器”,短路而致。这是个常见的原理性错误。将互感器移到变频器电源侧就解决问题。

网友B:
崔岗:电路设计有问题!!主要问题是切换 132KW(一控三)能用!用变频器要点是选型号,但是切换最大电机132KW(一控三),我公司是专门从事变频恒压供气技改项目的专业公司,有132KW(一控三)的样板工程(在华北地区)。 联系电话:010-63336909,63336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