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的数据有很多毛刺,怎么办

楼主(2002-12-30):
我用200k采集的数据通过DA产生的波形(基波50hz),用1M的速度进行采集, 发现波形上有很多毛刺 不知是DA产生的还是AD产生的,这种现象你们以前碰到没有 在信号很小时1LSB(MAX-MIN/4096),毛刺更多, 和DA精度有关吗 DA,AD都是12位(1/4096) 大侠指教

网友A:
先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有没有毛刺。

楼主:
我用示波器看过,很多毛刺(存下数据,在计算机画图放大看到的 示波器是sony tek) 感觉示波器没有采集卡精度高

网友A:
如果是用示波器看波型有毛刺,则问题出在D/A输出上。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采集卡? 示波器一般都是8bits精度,而采集卡一般为12bit以上,所以采集卡精度更高。

楼主:
李侃老师 不好意思再打扰一下 我要做的课题(别人定的方案): 需要分析50kHz以下的信号,有现场采集的200k的数据(还有500k-1000k采集的数据),或者是仿真出来的的数据应该可以 现在想做控制系统,但是暂时不能在现场采数据 所以200kHz数据通过da(NI pci6713)--》模拟量 在通过pci 6110e已大于500 kHz来采集,得到数据分析50kHz以下的信号 可行不????? 如果不行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 现在对采集数据进行分析,有毛刺,对50khz分量信号影响较大 估计是有很大影响 这样行不行 1)提高DA精度,采用》12位的DA(发现毛刺主要1LSB幅值) 2)提高update rate,200K原始数据-》插值成为800k——》已800ks/s update ----》得到模拟波形 请问凌华有没有这样的DA 8通道output 精度至少12位 update rate》1Ms/s,2M更好 NI的卡太贵了 非常感谢回答我得问题 圣诞快乐!!!!!

网友A:
这种方案可行。 sony tek示波器是几位的?一般8bit的示波器应该不会看出12bitD/A产生的+/-1LSB毛刺的. 我曾经用凌华的DAQ-2205(64 通道 16 bits500Ks/s A/D,2通道 12bits 1Ms/s D/A)做过D/A输出,A/D回采的试验,回采的波型没有毛刺。我当时D/A输出和A/D回采用的是+/- 5V量程。你用NI-6713产生的波形是不是比较小? 凌华有一款DAQ-2502(8通道 12bit 1M/s D/A,4通道 400Ks/s A/D)可以满足你要求。www.adlinktech.com上有DAQ-2502的手册。

楼主:
好像是示波器是9位,可以看到很多毛刺,出现频率 比采集卡采集出现的高,而且毛刺是40倍采集卡采集产生的毛刺 在产生很小幅值波形,毛刺更多,我做过试验 我得6713输出波形不小,基波是50hz,4v左右的正弦波加上其他谐波 我在试试看

网友B:
这样,跟NI技术支持取得联系,email你的程序给他们。他们会用6713帮你试试看,看是程序的问题,还是卡的问题,还是接地的问题…… 8008203622,这样解决问题比你在论坛里发帖子快多了。 另,如果用LabVIEW等NI软件编程请提供软件序列号。

楼主:
谢谢 好像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C:
毛刺的幅度多大? 频率大概是多少? 你肯定是毛刺而不是DA的阶跃信号吗? 可以试一下做个简单的一阶RC滤波器接上去。

楼主:
毛刺幅值一般是1LSB,信号小时频率较高 几个点就有一个,好像是采集卡用了什么dither技术

网友B:
首先,6713没有dither,就算有,我也不认为用oscilloscope能够看出6713的dither。你输出的数组没有问题么?如果数组没问题,可以把你的6713交给当地的代理商那里去检测。 当然,前提是你确认问题发生在signal source那边。

网友B:
刚才辛辛苦苦打了好长一段,结果系统有问题,找不到了:(再说一边吧 6110确实有dither,如果你在程序里面看到dither是正常的,这也是一种提高数据采集卡精度的方法。不过你说你在示波器上看到dither,可能是6713的问题。所以推荐你交给NI或者中科泛华检测。如果方便的话,可以直接寄给NI Shanghai。 不过说实在的,很少看见NI的数据采集板卡自然损坏,说不定你运气不好也不一定:)anyway, sorry for bring any inconvenience to you!

楼主:
谢谢你帮忙回答问题 示波器看到毛刺,幅值比采集卡高很多,四十倍LSB吧 应该6713没有坏,示波器的毛刺可能是示波器测不准吧 6713不会输出这么大的毛刺。 Happy new year!

网友D(2019-07-26):
区别 RES和差分,一个两端信号,一个单端信号,要选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