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预防变频器干扰

楼主(2002-12-31):
在电控设计中如何预防变频器对其它控制仪表及相关元件的干扰(包括布线等)请各位师傅赐教!尽快!谢谢! Email:weiqing.zhu@mt.com

网友A(2001-03-20):
加进线电抗器,降低调制频率。

网友A:
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信号共地,即控制信号地要单独走线,要稳定 屏蔽, 屏蔽电缆的屏蔽层要一点接地(低频场合) 接地, 接地要可靠,接地线要和机箱,机柜外壳相接, 电气元件的安装板最好用镀锌板,屏蔽电缆的 屏蔽层可以接在镀锌板上。 走线 弱电和强电,尤其是变频器的动力线要有 一定距离

网友B:
请使用丹佛斯VLT5000/VLT6000系列变频器,或其他合乎EMC规范的金属外壳封装的变频器,并使用铠装电缆作动力线,控制线使用双绞线,如有可能使用RS485串行总线。其他同hill.

网友C:
1.进线电抗器与无线电干扰抑制电抗器有何不同? 2.如电源为三相四线,工作零与保护零线不分开,在单独做接地极困难的情况下,变频器接地以及信号地线是否可以直接接到保护零线(地)上?同时屏蔽层也接到同一点?

网友A:
进线电抗器是铁心加线圈的纯电感元件,传统的可控硅直流调速系统常用它。现在的很多容量不太大的伺服系统常用 滤波器,它是RLC器件。进线电抗器可能对系统的动态响应 有影响。对“无线电干扰抑制电抗器”不了解。 三相四线制,本人认为适合于不含电力电子控制设备的传统电气设备。 关于接地和接零,要看专门的论述。有一点需注意,设备直接接零, 而没有接地措施的话,零线很容易成为干扰源。

网友C:
hill 如果仪表的电源受到干扰,那么我在仪表电源侧加隔离变压器的效果会否好?还是加进线电抗器?

网友D:
1、降低变频器的开关频率,但要防止开关频率低产生的噪音大的情况 2、在变频器电网侧安装与变频器配套的滤波器,由于各公司的变频器产生的高次谐波不同(日立九次以上,三菱十一次以上)。

网友A:
来自电网电源的干扰是最严重而且最难对付的。电源侧加隔离变压器肯定效果会好一些。如果隔离变压器讲究一些 ,能抑制高频谐波和尖峰电压就更好了。 有的厂家的变频器允许用进线电抗器而伺服控制器用滤波器 。看来要和变频器厂家沟通一下。 我们也经常受到干扰的困扰在电气设备设计安装的初期认真 对待干扰问题,可以避免以后的麻烦。

网友E(2001-04-23):
"无线电干扰抑制电抗器"主要作用是消除变频器的大功率开关器件IGBT的频繁开断,而产生的高频空间电磁波。其通过空间直接传播。对变频器附近的各种电力电子设备都会产生影响。例如:在没有安装“无线电干扰抑制电抗器”的变频器旁边使用收音机,会有很大的噪音。 对于仪表的射频保护你可以用一个金属罩把要保护的仪表罩住,同时金属罩要良好接地。这就是电磁屏蔽。

网友B:
丹佛斯的VLT内置RFI射频滤波器,并严格执行EMC规范。用于中国电网直接使用,无须加这加那。如果在变频器的选用上一开始就考虑到EMC电磁兼容性,以及其他相关适应性,不是可以省去许多麻烦吗!

网友F:
1、走线远离电磁干扰源如接触器、继电器。 2、变频器所有进线加电抗包括电源线、控制线、端子线,方法是用大小合适的磁环用导线串绕3-4匝。

网友G(2001-05-23):
本人洗耳恭听各位高论,不知有没有人设计过金钟默勒的变频器,可否帮帮我!!!

网友A:
各位同仁: 我现在设计选用一台90kw西门子ECO系列变频器,为防止其对其他二次仪表的干扰,请问该如何选进线电抗器?从那可以买到?进线电抗器与进线滤波器相同吗?

网友H(2001-07-31):
变频器对控制及仪表系统的干扰在实际自动化系统工程中是一个很挠头的问题,在1999年的一个自动化工程中我们就碰到这个问题,整个系统有100点左右的模拟量,有一台DANFOSS VLT-6022IP20-R的变频器,只要变频一起动,整个数据系统几乎全部崩溃,所有仪表电缆均为KVV电缆,共计4千余米,均已敷设完毕。如果更换所有控缆难度很大,DANFOSS VLT-6022IP20-R变频器是变频器中的贵族,也不能有比它更好的了,通过考虑仪表回路的干扰是通过电缆间的电容耦合过来的,解决问题必须将变频输出电缆进行屏蔽处理,屏蔽处理方法:架空及直埋段加镀锌钢管,电缆沟中加铜网屏蔽并套金属软管保护。全线做可靠地连接,一点接地。处理完毕后,起动运行数据准确,调节正常。电源电缆采用钢铠电缆用钢铠屏蔽效果不行,如果工程在设计阶段变频器电源电缆必须采用屏蔽电缆(这是DANFOSS 手册中要求的),这是解决变频器干扰的根本方法。当然所有控制电缆全部采用屏蔽电缆在大功率变频系统中也是很经济很实用的,因为大截面的屏蔽电源电缆是很难采购的。

网友I(2001-09-02):
sjzchj朋友: 你好!北京众恒公司有。ysm朋友加进线电抗器,降低调制频率是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莫永聪朋友的方法比较管用的,我亲自实践过。

网友J(2001-10-29):
模拟量尽量采用电流量,如果接地还不能解决问题的话,就在模拟量输入端子并一小电容,这招很管用的呦!!!!!!!

网友K:
自己回去翻书!!!

网友L:
一般来说由于电缆间的电容耦合产生的干扰是最常见的,解决这种干扰,莫永聪朋友的方法是比较管用的,我也亲自实践过。另外选用EMC性能优异的变频器会给自己减少很多麻烦的,我用过西门子6SE70系列变频器,其EMC性能很优异,当然价格也较贵。

网友M(2002-02-03):
我同意liuwei9616的办法。有时大动干戈地去搞改造太费事。一个系统中可能只有少数仪表、传感器会受影响。采用这种小的补救措施可以收到良好效果。 我做过一自来水厂的项目,用了两台芬兰VACON变频器,均为90KVA。投入运行后,当一台变频器运行时水池液位传感器尚正常,而两台变频器同时开,则水位指示会下降50cm。后来重新屏蔽、接地、甚至重新为此传感器另挖沟布线,这种干扰影响读数仍然达35-40cm。后来我分析认为此传感器(2线电流型)可能受电源线上的干扰导致这种现象。于是我在传感器电源端对接地(屏蔽)端接入一个小电容器,解决了这个问题,水位传感器工作完全正常。 当然这个问题的解决也是综合性的,如果布线、屏蔽等措施做得不好,可能问题还会存在,要针对实际情况进行分析。以上小办法不妨一试。

网友N:
彬彬.你好! 我对VACON变频器有一点了解,很想了解你对其使用后的心得. 谢谢!

网友O(2002-12-31):
各位高人你们好。我是做显示屏(电子大屏幕)的,我们在珠海一人广场上做了一块显示屏,显示屏的附近有个音乐喷泉,喷泉是用变频器控制(另外的厂家做的)。当喷泉不工作时,显示屏工作正常;当喷泉工作时,显示屏显示出现干扰信号。显示屏的强电与喷泉的强电电源线并行(400米左右,未用铁管),我们也怀疑是电缆并行电容藕合干扰,为此专门做过实验,从另外一个地方重新拉线至显示屏(强电供电柜还是同一个),但结果还是一样。请各位指教如何解决?(注:弱电部分都在显示屏内,未与喷泉强电并行。)TO:彬彬,若在弱电部分加电容,请问是在弱电数字地与大地间接一小电容吗(容值多大合适?),谢谢!

网友P(2010-09-29):
去温泉为玩儿问完了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