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读双字

楼主(2002-12-31):
我有一个仪表,其中有的参数的地址为双字节形式,应该怎么读 标准MODBUS协议 应用软件 FIX

网友A(2002-08-27):
将双字节拆为二个单字节,直接读取,我试过不可以。

网友B:
双字节拆为两个单字节,读去后要重新按位组合,你要知道组合的具体顺序

网友C:
在你读的地址后加上一个空格和L,就可以了。

网友D(2002-11-18):
datatype为long不可以吗?

网友E(2002-12-31):
更改I/O驱动的读取数据的数据格式,你可以试试Flo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