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河CS1000数据通讯问题

楼主(2002-12-31):
请问有哪些方法可以从横河CS1000中取出数据传送到MIS系统中?

楼主(2002-08-09):
没有人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网友A:
横河DCS是我们公司的强项,从最旱的横河DCS系统到现在的CS3000都可以搞定的,包括点检和系统升级等等,数采是小KS,如果有兴趣可以联系我们。 何清 hq.com@263.net

网友B(2002-12-23):
to:何清: 我想请问一下有关横河DCS与FIX如何通讯?SOS!SOS! EMAIL:lquanxi@163.net

网友C:
力控的组态软件就有该DCS的数据采集,好象国内的组态软件就力控有,不知道亚控等如何解决。

网友A:
横河的DCS可以通过其内部的V-net和E-net进行相互通讯,从而实现双机控制,但如果与FIX通讯的话,我看只有OPC了,但这是一种比较慎重的方法,从我们做的项目来看,横河DCS中的OPC接口是偏向一种MIS接口,可不是控制接口,如果两者之间只是数据采集的说,通过OPC是可以的。 另外,我个人认为横河的OPC包开发得不是很好,而且其OPC更作为一种MIS接口,所以它的事务等级很低,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很Kill OPC通讯来保证控制站的工常工作,而且在不同的工作站上都会有不同的问题出现,我们遇到的情况有: 1)当接收报警/事件记录到一定数量时,DCS报错:Over the maximum message,然后报警/事件记录停止传送,重新连接就好了; 2)过多的不正常断开OPC连接后,发现每次连接OPC几分钟后通讯被ShutDown,这种情况会在重启控制站后消失; 3)在安装有防火墙或一些杀毒软件(如KV3000、诺顿等)OPC无法连接,这是因为RPC被禁用; .... 有时我宁可使用Socket来自己开发协议,在本地使用OPC还可以,但远程OPC连接总是有一些问题,不过OPC也算得上一个不错的东西。

网友D:
请问何清: 您所说的横河DCS中的OPC接口是横河DCS 软件自带的;还是由其他工具开发的,是否支持远程。您是否有 CS1000 相关的 OPC SERVER? 是否支持远程

网友A:
OPC Server for CS1000是CS1000 DCS的一个Package,用户可以在购买时订购并安装,这个Package应该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OPC Server;一部分是OPC Client Access Component。在HIS上安装OPC Server,并在要访问OPC Server的Client端安装OPC Client Access Component,就可以进行远程访问了,但要注意的是在OPC Server和OPC Client两端及其之间的通上不能有任何的防火墙或一些杀毒软件,否则会出现“RPC访问无效”或“接口不支持”的错误。 同时在安装了OPC Server Package的HIS上,在安装目录的子目录TokuchuLib\下有一个libbkuCENTUM.ocx组件,该组件是一个CENTUM Data Access Library,可以用来访问OPC Server,但这个组件秉承YOKOGAWA的一向作风,这该应是用VB设计的组件,在VC和Delphi中使用都不大好使,最好购买或自己开发一个OPC Client。

网友E(2005-12-02):
何清,留个联系方式好吗?

网友F(2009-08-13):
小弟有个问题,通过OPC Client本地连接CS1000的时候,数据能采集上来,没有一点问题;但远程连接时,OPC Client能刷出服务来,但确定后弹出对话框:AddGroup:拒绝访问。我曾经连接WinCC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将OPCServer重新注册一下就OK了;但在CS1000中有个注册表是对server的注册,但也不起作用,不知道是没找到真正的OPCServer服务文件还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大拿,能帮忙解决一下,非常感谢!

备注:OPC Client绝对没问题,因为现场有两套一样的CS1000系统,其中一个一下子就连通了;而这个配置完全一样,就是不行!我怀疑还是OPC Server有问题!但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G(2009-11-06):
请问:1.横河CS1000中,工程师站要装载BASIC语言时,用什么命令?

1.横河CS1000中,怎样查看软盘里的文件名称?

网友G:
横河CS1000增强型的操作系统怎样转成标准型的?求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