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
拨号MODEM能否连接研华亚当模块-详述

楼主(2002-12-31):
上位计算机通过MODEM 呼叫电话另一端的 MODEM,被叫MODEM的RS232口通过RS232/485信号转接器 ,直接连接研华亚当模块 ,现在的???:两部MODEM可以叫通,却不能与模块通讯!!缘何,请高手帮忙。。。 (如果不连模块,而是同样连接计算机,则无问题)

网友(2002-09-30):
你可以考虑以下问题: 1、RS232/485的转换器是否要外供电? 2、能否找一RA232接口的模块? 以你上面讲述的内容来看,问题应在转换器与模块的连接这一段。

网友A:
北京华讯公司是MDS中国代理,请致电我公司: 010-62194957/4958/5094/5095

网友A:
请将MODEM的连接属性改为9600 8E1试试。 刘本良 北京华讯通信电子技术公司 电话:010-62194957/8/5094/5095

网友(2002-12-31):
串口参数是否一致,缓冲时间设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