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能否编程支持OPC工业总线与西门子的OPC总线接口!

楼主(2002-12-31):
LabVIEW能否编程支持OPC工业总线与西门子的OPC总线接口!

网友A:
你要控制的是什么设备?有没有相应的OPC Server程序?如果有可以通过LabVIEW的DataSocket协议与之通信。如果没有可以看一下NI的IA OPC Server驱动有没有提供,该驱动支持一下设备:      Advantech PC-Multilab card, Model 711B   Allen-Bradley (PLC 2 /30)   Allen-Bradley (PLC5 /10 /11 /12 /15 /20 /25 /30 /40 /40L /60 /60L /VME /80)   Allen-Bradley (SLC 500, 5/01, 5/02, 5/03, 5/04)   Allen-Bradley KE/KF/Serial   Allen-Bradley 1784-KT (DH+ Direct)   Allen-Bradley 1784-KTX (DH+ Direct, DH485)   Allen-Bradley 1784-PCMK (DH+ Direct, DH485)   Allen-Bradley S-S 5136-SD   Allen-Bradley Ethernet   Allen-Bradley MicroLogix   Applicom Interface Card   Aquatrol W1300 (Modbus)   Aquatrol W1500   ASCII General-Purpose Serial (32-bit only)   Cutler-Hammer D50, D300 Serial   CTI TCP/IP (for Siemens TI Series 500 PLCs)   Delta-Tau (PMAC Motion Controller)   Fisher ROC 364   GE-Fanuc CCM2   GE-Fanuc CCM3   GE-Fanuc Ethernet (32-bit only)   GE-Fanuc Modbus   GE-Fanuc SNPX (90-30, 90-70)   Fatek Facon   Hitachi CPU22-02HB and CPU22-02HC Serial   IPASCII (TCP/IP UDP or IDP Protocol)   Klockner-Moeller SucomA (Applicom PC1000)   Koyo PLC Direct (205, 405) DirectNet   Koyo PLC Direct (305, 405) Modbus   Koyo PLC Direct (305, 405) Optomux   Merlin Gerin Batibus (Applicom PC1000)   Mitsubishi A-Series (serial communicaitons module)   Mitsubishi FX (FX-24MR)   Modicon Modbus (Daniel Floating Point)   Modicon Modbus ASCII   Modicon Modbus ASCII Slave   Modicon Modbus Ethernet   Modicon Modbus Plus (SA85 Card)   Modicon Modbus RTU   Modicon Modbus RTU Slave   Modicon Modbus X Protocol   Motorola Modbus (for Moscad)   Omni Flowmeter   Omron HostLink   Omron C20, C200, C500, C1000, C2000   Omron CQM   Omron CPM1   Opto-22 Hostwords   Opto-22 Mistic   Opto-22 Optumux   Otic Fisher and Porter Data Link (Applicom PC1000)   Philips PPC COMM (P8 Series)   Profibus DP (SS-Tech 5136-PFB)   Profibus DP (works with PC1500FB for Windows NT)   Profibus FMS (works with PC1500FB for Windows NT)   Profibus Sinec L2   Profibus Sinec L2 (SS-Tech 5136-PFB)   Reliance Automate (PC-Link 16-bit only)   RKC Serial for REX-F400, -F700, and -F900 PLCs   Saia Bus (Applicom PC1000)   Scan-Data   Schneider April 1000 PLCs Ethway (Applicom PC2000ETH)   Schneider April 1000 PLCs FipWay (Applicom PC2000ETH)   Schneider April 1000 PLCs Jbus (Applicom PC1000)   Siemens 3964 and 3964R Native Serial   Siemens AS511 (Applicom PC1000)   Siemens AS511 Native Serial (32-bit only)   Siemens Dynamic RTU   Siemens HMI Adapter for S7-300/400   Siemens MPI (works with PN 777654-01)   Siemens PPI (works with Applicom PC1000)   Siemens PPI (works with PN 777654-01)   Siemens Profibus FDL (works with PN 777654-01)   Siemens Profibus L2 (works with PN 777654-01)   Siemens Sinec H1Ethernet (Applicom PC2000ETH)   Siemens TI Direct (Series 500 PLCs)   Siemens TI Dynamic (8635 & 8640 RTUs)   Siemens TI H1 for Series 500 PLCs (16-bit only)   Siemens TI HostLink (205, 305, 405)   Siemens TI Modbus (305,405)   Siemens TI TIWAY (Host Adapter PC Board)   Siemens TI TIWAY (Unilink Host Adapter)   Siemens TI TIWAY 405   Siemens TI TIWAY Autoset 1500   Siemens TI TIWAY Facts 405   Sixnet IOMUX   Sixnet Versamux RTUs   Sixnet Sixtrac I/O   Spectrum (TIWAY)   Square D Serial (SCP1xx, SCP3xx-SCP7xx)   Square D SY/Link (SCP1xx, SCP3xx-SCP7xx)   Square D SY/ENET   SST 5136-SD (A-B, DH, or DH+)   SST 5136-PFB   TCP/IP -- Any Compliant Device (32-bit only)   Telemecanique Ethway (Applicom PC2000ETH)   Telemecanique Unitelway (Applicom PC1000)   Tesco LIQ-4   Tesco LIQ-5   Texas Instruments 8635, 8460 and 8641   Toshiba EX100 Computer Link   Toshiba M-Series Computer Link   Toshiba T-Series   UDP -- Any Compliant Device (32-bit only)   Wizdom Co-Processor Board (motion control)      该驱动详情可见以下链接:   http://sine.ni.com/apps/we/nioc.vp?cid=11127&lang=US      另外NI网上有一些文章讲述如何通过DataSocket与OPC Server通信:   http://digital.ni.com/public.nsf/3efedde4322fef19862567740067f3cc/ea15f53db6fecca5862567240064df09?OpenDocument   http://zone.ni.com/devzone/conceptd.nsf/webmain/DF8C0A4BA2E2B22A86256A3700592BEA?opendocument   http://zone.ni.com/devzone/conceptd.nsf/webmain/142206DFD64A3868862569EE006E2A92?opendocument

网友B(2011-09-06):
labVIEW连接西门子PLC ,加一个通讯模块BCNet-S7

可以查看:http://www.beichen-automation.com/pp01.aspx?cateid=164&productsid=937

网友C(2016-07-17):
可以使用西门子simatic net或者 pc access组建OPC,也可以使用 NI OPC server;

组建完成OPC后,你可以使用LabVIEW或者labwindows/cvi数据绑定OPC的item或者Datasocket读写OPC中的item即可,非常方便;

QQ944142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