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模拟量输出模块有鬼

楼主(2002-12-31):
我用S7-300的模拟量输出,可是在设定电流输出时却显示错误,电压就好的,这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A:
提点建议:可能是电流输出时,你的线路没有形成回路,故无电流产生。

网友B:
楼上兄弟说的对,数字量是不是太大。 有没有溢出

楼主:
多谢两位大侠相助,的确是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