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网络变量自安装问题

楼主(2003-01-01):
根据常规做法,要用LONMAKER对网络变量进行绑定,这样一来搞工控的人就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现场中有一个节点损坏后,对代换上去的新节点要进行重新绑定,这就要求维护人员必须熟悉LONMAKER。举个例子:我们给海军做项目,船上操作的人员技术水平都较低,如果在战时一发炮弹将某个节点打坏,要求紧急替换,如果再用LONMAKER恐怕时间就来不及了。 必须要采取这样一个方案,就是替换后直接运行,不要LONMAKER支持。国内有高人解决了这个问题。具体实现方法是,对绑定前后的节点的EEPROM进行分析,找出网络变量绑定后的位置,将这段绑定代码写到程序中,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2001-07-01):
这种方法很好,很值得推荐。 ECHELON 的技术方法是利用LonMaker ,replace 操作(逻辑地址不改变,绑定关系不变), 但是这个工具确实是系统工程师来维护的,因此,可能满足不了紧急替换的任务。

网友A:
我有更好的方法实现,既不需要LonMark安装,也不需replace操作

网友A:
请和我联系

网友B:
楼上的朋友,是不是真的,方法怎么不提出来?简单说一下吧???

网友C(2001-08-02):
节点被炮打坏了,怎么分析它的eeprom?? 应该先备份出节点的网络映象。 坏了之后,在把网络映象copy到新节点。 王老兄的好方法就是:冗余!!!!!! 工控里冗余是非常常见的。怎么实现那是技术问题。 美国的军舰用的就是雷神的冗余双环路光纤网。 还分析节点的eeprom. 没时间了。敌人已经杀过来了。 准备投降吧!!

网友D:
请教:如何copy节点的网络映像?

网友(2002-04-05):
王友可否说得具体一些,我现在下遇到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E:
这是我见到最有意思最有内容最有水平的贴子了! go on!!!

楼主(2002-12-12):
其实请教的人总是虚心和渴求的,而高手们的话常常精彩时戛然而止,讲具体和清楚一点,为LON技术推广做贡献...

网友F:
这样做要在网络安装时先熟悉各个模块的捆绑关系,然后在程序中把捆绑关系写好,不就行了吗?坏了就直接换模块就是了.

楼主:
代码实现不就行了嘛-小工作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