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菜鸟问题:采样速率指的是什么

楼主(2003-01-02):
我是新手,请各位大侠多多赐教 100K的采集速率算很高的采集速度吗? 需要采集一压力变化过程,如果每秒要采集1000点,研华的818HD能实现吗? 我的主机是P4的

网友A:
100K采样速率属于低速采集卡。 研华818HD能够完成。 818HD是ISA卡,不是工控机P4的话,应该用不了。 可以用凌华的PCI-9111(100Kz 16CH A/D卡,PCI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