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cis-lview

楼主(2003-01-02):
我使用的是4.0版本的,对pci9118hg编程. 现在想用双缓冲方式对多个通道采集,对自带的例子做如下改动: 将PCI-9118 Double Buffered Analog Input.vi中的ai cont read channel 2-byte改为ai cont read multiple channels,然后将ai cont Vscale 2-byte转换出的数据进行波形显示。可是运行的时候执行到ai async dblbuf mode使之真的时候labview就出错关闭了。请大侠指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读多个通道出来的数据是各个通道顺序交错的,这个时候先用decimated array整理,然后又build array,那么build array输出的数组是什么格式的呢?谢谢

网友A:
我以前在5.0,5.1,6.0,6.1LV试过PCIS-LV,应该没有问题。 PCIS-LV基于PCIS-DASK,你从网上下载最新的PCIS-DASK试试是否出现同样问题。如果没有,则PCIS-LV因该没有问题。 如果出现问题,试试换换槽位换换机器试试。 如果再不OK,找当地技术人员测测。 忘了是什么格式,你可以用LV的debug工具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