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点东西

楼主(2003-01-02):
问1、瞬时停电处理中,电机还没有停下来,如果选择重新搜索转速的,无冲击再启动,怎么才能实现。要知道一旦封锁pwm,没有励磁,很快电机(50hz也就1s不到吧)就会没有电。 问2、那些宣传上说低频输出100%以上的转矩,到底怎么实现的 请大家赐教

网友A:
一般变频器都有搜索转速的功能,要进行没定及短接某个端子!低频输出100%以上的转矩一般要矩量控制来实现!

网友B:
电机断电后停机时间和系统惯性矩、阻力矩有关。长的可到30分钟。

网友C:
pwm封锁后,电机上还是有微弱的残留电,拿台有此功能的变频器,电路研究研究,你就会明白的!第2个问题就不告诉你了,这是技术秘密,自己研究吧!

网友D:
(1)这就是一般变频器的功能瞬停再启动。这要分两种情况来说,一是电机有一定的残余电压,将这电压转化为速度,进行测速用测到的速度再切入,二是时间较长电机已经没残压,这需要低频激磁,再测速。两种情况都是将电压转化为速度。 (2)低频100%转矩,无传感器实现现在变频器一般都没任何问题,关键是看它的响应情况,有些响应比较慢,主要是低速时模型的不准确性造成的,当然这是衡量变频器的一个重要性能指标,属于核心技术。

网友E:
楼上的解释非常到位.请问是shsz是shanzhong吗?

网友D:
强烈建议vcplus当我们的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