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寻求串行通信扩展卡信息

楼主(2003-01-02):
我现在做一个项目,用一台上位机控制六台下位机(单片机),由于上位机串行通信端口不够,所以想请教各位高手是否有一种卡连在上位机和下位机之间可以用来扩展上位机的串行通信端口,谢谢!

网友A:
to 大森林 我公司有这样的多串口卡,属于工业级,比一般卡的质量好!详细可访问我公司的网站:http://www.yezke.com;也可电话联系:010-82013890

网友B:
我用MOXA的,感觉还可以,有4口,8口的,他们提供驱动程序,使用方法和串口一样

网友C:
用USB转串口不行吗?一个USB可带4个串口。 另外,六台下位机可做成1总线的,用一个串口就可了

网友A:
MOXA的多串口卡价格比较贵,为何不使用一下国内的呢!而且质量、工艺都不比MOXA的差,芯片比MOXA的还要新呢?同时也算为国内的民族企业贡献一份力量。 详细请大家访问:http://www.yezke.com

网友D:
用一台上位机控制六台下位机(单片机).你为什么不用485,单片机很容易开发485的呀。要是买来就没有,可以考虑用可以编地址的232-485转换器。我有经验:)

网友E(2005-07-13):
有USB转4串口.USB转2串口设备 www.elebo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