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缩短AD/DA转换时间?

楼主(2003-01-02):
ad/da转换已经封装进了模块,好像是不能缩短.但是比如说我用am050模块,它有8个通道,可是我只需要用两个.每次cpu要扫描全部的通道吗?能不能只让其扫描我需要的两个,减少扫描时间? 另外,能不能用2003系列实现2-3毫秒内"读取模拟量,输出模拟量"?

楼主:
如果是西门子地S7,可以在软件上把不用的通道关掉,硬件上接线按照一定的接法,可以减少系统扫描时间。

楼主:
是B&R的产品.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据我所知有一种高速的ad/da转换模块是一定能满足你的

楼主:
是贝加莱的产品吗?什么型号?

网友B:
松下的FP系列是可以办到的,他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上面有dip开关,你需要几个通道就可以选几个通道。

网友C:
2003+AM351采用TPU功能可实现最小1ms的模拟量输入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