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西门子工程师热电偶信号突变的现象

楼主(2003-01-02):
公司采用西门子PCS7系统。其中锅炉过热器采用温度串级控制。现在温度出现突变,一下子变化8--30度,有时一天出现两到三次,但在两到五分钟内又恢复正常。以致调门从自动状态改为手动(温度超出5%量程,程序设定这样切换)。请问突变原因?热电偶带温变接线没问题,是否热电偶质量不行,或控制回路PID参数设置有问题,还是卡件有问题,或者工艺本身的问题?温度数据趋势每分钟记录一次。

网友A(2002-11-07):
温度测点的安装位置是否有问题,比如离减温器的位置。

楼主:
但温度不应当这样突变吧。

网友B:
跳变的因素很多,有仪表的因素,也可能是模块的,具体要看情况而定!

网友C:
在发生这种现象时,是否有电机的起停?

网友D:
附近无电机,热电偶经校验大部分不合格,有漂移,但在两到五分钟内又恢复正常,很怪?

楼主:
不可能,短路的话会显示坏点。

网友E:
你可以再用一个温控仪表检测一下热电偶,比较一下温度,是否存在差异

网友F:
供电电源可能与电机是一个电源。

网友G:
可能程序有问题,西门子很可靠的

网友H:
供电电源与电机不是一个电源。程序上不该有问题吧 ,采用温度串级控制,现成的,再说类似的有好几个。怀疑有干扰?

网友I:
为什么不换一下热电偶呢?

网友H:
已经更换一批热电偶,但还是老样子。

网友I:
你考虑了供电电源的信号质量没有?加没加稳压器?

网友J:
接触面和固定是否完好

网友H(2002-12-21):
的确是对讲机干扰影响。因温变屏蔽不好,谢谢各位。

网友K:
1.良好接地。 2.软件滤波.

网友L:
换用热电阻!

网友M(2005-12-07):
我们也遇到了zhengzhenjie提到的问题,后来是在模拟量输入模块加的隔离器

网友N:
听其来像是干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