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请教:OMRON触屏

楼主(2003-01-02):
我单位有一台设备,使用的是OMRON NT631C触屏,由于电池无电丢失了画面程序,我做了一个画面程序,在热心网友的帮助下做了一根传输电缆,可是画面程序总没有传上去,提示:“电缆损坏”请各位大师指导指导。 谢谢

网友A:
可能是你电缆接线接错了。根据《NT631C的设置手册电子版(英文版)》第90页和《C200HX/HG/HE操作手册(英文版)》第427页可以看出,其通讯口的针脚定义除了第1脚和第6脚外,其他和C200HX/HG/HE是一样的,因此,你可以参考《C200HX/HG/HE操作手册(英文版)》第427页那张接线图制作传输电缆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A:
电子版的手册可以去www.omronservice.com的“资料下载”处下载得到。

网友B:
你把电缆图写上来,我来看看。

网友A:
NT631C 计算机 1 -------- 1 2 -------- 2 3 -------- 3 9 -------- 5 NT631C侧:4和5短接 计算机侧:4和6短接,7和8短接

网友:
我的电缆是: NT631C PC 2———— 3 3 ————2 9 ————5 时出现“连接超时”提示 如是: 2————2 3————3 9————5 则出现“电缆损坏”提示 我把可能连接的方式都试过都是以上两种提示在笔记本电脑上。请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B:
照三楼的应该没错。

网友:
祝各位网友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心想速成,抛开过去的烦恼,新的一年从头来,重展才能,发才发才,发大才。 衷心感谢各位大师的金玉良言! 网络有了您们才会如此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