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问题

楼主(2003-01-02):
我的8111数据采集卡,不知是什么原因,一开机后,测量的电压从0伏向-5伏降低,不只是什么原因,是否ad卡坏了,那么着AD卡还能修吗?谢谢。

网友A:
可能不是ad 卡的问题,因为每块卡都有自己的稳定电压。 所以,要等到他稳定以后,再看看电压值如果是稳定在一个固定值的话,那就说明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