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变频器运行引起漏电保护器动作

楼主(2003-01-02):
变频器运行时引起漏电保护器动作,不拆除漏电保护器就不能保证变频器正常运行。 本人试过下列方法,效果都不理想: 1.降低载波频率;2.输入、输出侧均加屏蔽;3.输入、输出侧加电抗器。 各位有何高见,或解决过这个问题,请指教。

网友A:
先要查是否真漏电,还是干扰!漏电电流一般要选大一点!防干扰的!

网友B:
漏电保护动作几乎与干扰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A:
我的看法与你相反!!而且这情况我们已处理不少次!!为了解决这问题,我们专门做了很多实验!

网友C:
楼上,效果如何?

网友D:
干扰是引起通用变频器系统中的漏电保护器动作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最常见的,尤其是大功率的通用变频器更为突出。汤文博所说的问题恐怕主要是输入电抗器的电抗值小了一些,不匹配,应该测量一下,调调电抗值使其匹配。另外,也可能是漏电保护器的动作电流值不对,小了,或其本身受到干扰而误动作。

网友E:
1、漏电保护器是否选的合理; 2、首先查看是否真的漏电; 3、电磁兼容性的问题,如符合EN61800-3,应不是INVERTER的问题; 根据欧盟和英国ACE报告标准,高次谐波超过10%将会引起电子开关的误动作。有时间祥聊。

网友F:
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加一个电抗器试试,也许会有好效果。

网友A:
这里要强调的是变频器的漏电有可能是通过旁路电容漏电,比如电机线拉得很长,其对地形成一个小电容!由于变频器输出是高频电,所以对地阻抗小!

网友G(2004-05-16):
我加上电抗器后,一送电就跳闸。谁能告诉我为什么?

网友H:
我搞变频供水多年,为此伤透脑筋,但现在只要在设备上加一装置(本人自己制作)即可彻底解决!详细可联系! email--xiaoyong05272sohu.com

网友I(2010-04-27):
加隔离变压器能解决吧

网友J:
把漏电保护加大 或者加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