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模拟量电流放大的问题

楼主(2003-01-03):
我现在想用三菱FX2N-4DA的模拟量输出模块控制三个比例电磁阀。比例阀的工作电流是200mA——800mA。而模块的输出电流是4——20mA。中间需要加一个线形电流放大器,请问斑竹有没有现成仍的放大板,如果没有能否介绍一个好的放大电路。万分感激!!!谢谢!

网友A(2002-05-11):
我也想知道,知道了记得告诉我一声,thx

网友B(2002-12-30):
卖阀的厂家应该有相应的驱动板

网友C:
有卖的呀,卖阀的有卖的,进口国产都有的,我也用的,有600多块的,有400多块的, 问大家一个问题,拖液压电磁阀(DC24V)的PLC输出,你们一般用晶体管的还是继电器的呀,我用继电器的,续流二极管没加上,只动了23百次就有不行的了,不知是假的PLC还是就这样的,电流没测呢,不知多少,一开始想用晶体管的,怕电流吃不消,临时改继电器的

网友C:
测了下电流,要1.6A,准备用晶体管加固态继电器

网友D(2005-01-26):
我们都PLC带继电器,继电器再带电磁阀的。

B。L

网友:
加以个转换的中间继电器就要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