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软件能否实现对配电室的在线监控与数据采集
龙 戈

楼主(2003-01-03):
本单位正开发大用户配电室的集中控制与数据采集系统,主要是想通过上位机实现对配电室的电参数数据采集(电压、电流、功率、电量、功率因数等),同时对主开关、无功补偿装置、有载高压变压器进行过程控制。现在苦于决定是自主开发软件还是用已成熟的组态软件。另外现场数据采集与控制设备谁家的好。数据传输想用无线或已太网。请高手指教。

网友:
另外要补充说明的是配电室在线监控与数据采集系统要比现在流行的配电自动化更简单且要经济。它的控制对象主要是10-6KV配电室低压开关电器设备。它不包含中高压设备的控制及继电保护的内容。主要是可靠、简单、经济。

网友:
客观讲,选用已成熟的组态软件是个不错的选择,这也是众多现场验证了的。您如果有兴趣可以与MCGS-北京昆仑通态自动化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工程部联系。

网友A:
我已经做过几套了,用组态软件或自己开发都可,但配电室的仪表最好带4~20ma输出或RS485总线。无线我没有做过,但以太网是可以的。

网友:
seapo: 能否将你的经验或资料提供给我?如是成熟的技术也可有偿提供。 谢谢! zjdhkj@163.com

网友B:
我们可在自主开发软件上进行合作。

网友A:
请告诉您的电话,这样交流比较方便。我们主要是做船舶电站自动化的,你的系统和我们的差不多。 我的电话:13003434401 QQ:19645999 谢谢!

网友C:
不知道您现在的系统已做到什么程度,硬件设备选好了吗?如果只差软件的话,那么以选成熟的组态软件为好,可以比较快的组成系统。配电系统监控一般要求稳定可靠的运行,此方面新开发软件周期会比较长。若硬件设备还没有选好,我们会提供监控方案。若感兴趣请联系:MCGS工程部,(010)62979682-205;E_mail:iyyck2002@263.net;

网友D:
我公司开发了针对电力自动化领域的专用组态软件,已经有近二十家合作伙伴,数百案例。如感兴趣,请与“烟台德联软件公司”联系。 电话:0535-6391808,6381878 宋先生 EMAIL:ytsch@sina.com 谢谢

网友E:
都是公司的帖子呀,我以个人的名义贴一个。我的建议是用现成的组态软件,这样比较安全。你的系统其实关键还是看协议,开关是什么协议出来的,你想采用无线以太网的话,现在这种产品很多,朗讯,3Com等等,Cisco也有就是比较贵,要看你的系统是怎样分布的,决定是用Accesspoint 还是无线路由了,开关网络和无线网络连接可以用网关或PLC。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和我联系,当然能项目合作当然最好了。

网友:
感谢各位回复,我会与你们联系,电话留在邮箱内。 祝各位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