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200该怎么学用?请指教!

楼主(2003-01-03):
刚刚接触了一个项目,要用siemens工公司的et200,但现在是一头雾水,甚至不知道et200是属于总线还是plc。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A(2002-11-06):
请看产品使用手册

网友B(2002-12-24):
属于plc子站相当于plc的扩展机架,只是可以通过profibus总线,放在现场

网友C:
et200是一个系列产品,功能类似于plc,但其功能更强大,如要资料请留下邮箱地址。

网友D:
给我一份资料,谢了。realji@163.net

网友C:
ET200可称为分布式I/O,不含CPU,用Profibus-DP与上层CPUS7-400系列连接,I/O模块用SP-300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