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可以做成24V-19V的转换器吗?

楼主(2003-01-04):
我想做一个DC-DC转换器,24V-19V。因为19V须与24V隔离且24V端稳定性不好、干拢大,所以想做这么一个转换器,我参阅了部分资料得知UC3842的占空比可达90%以上,不知是否可以用,如果可以,应该注意些什么?如果不行,为什么?我不是专业人员,只是个爱好者,希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也可以用TOP412/414

楼主:
我用UC3842试着做了一个,起振后测VCC绕组输出DC15V正常,而输出绕组空载为70V,加上30欧负载降至10V,变压器我是试着绕的,初级50T,VCC绕组10T,输出14T。 1、我记得UC3842好像是空载也稳压的,是不是我记错了? 2、加负载后降得太多,与绕组匝比不成比例,为什么? 3、在这种低压大电流的情况下,开关管漏极的电阻应取多大为好? 4、开关管源极分别对电源正极和负极接了一个电阻、电容、二极管的组合电路,不知起什么作用?如果不接会怎样?图省事,这两组电路我没有装,不知是否有影响? 我是个新手,希望各位多多指教,多谢! 在此一并谢过WMJ,希望多多交流,谢谢!

楼主:
对不起,上文中源极和漏极弄反了。 To WMJ:TOP412/414功率不够,需40W左右。谢谢!

网友A:
要注意几点: 1)UC3842输出需要一个中功率MOS管驱动变压器才可实现大功率输出。 2)应该是单端反激式变换,绕组相位不可以搞错。 3)为实现稳压,一般需要一个稳压控制反馈(TL431与光电隔离组成)。 4)通常的反激变换,匝数比与变压比没有严格的比例关系,与器件的耐压有关。 5)电阻、电容、二极管组合是反向浪涌吸收电路,很重要,不可以省略,否则可能击穿开关管。 6)源极电阻是过流检测保护电阻,根据实际的最大输出电流而定,一般可取0.3欧姆左右。

网友B:
用SG3524做一只试试,它可比UC3842好!

网友C(2008-02-01):
楼上分析得不错.

网友D: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E:
现在有一种YDS系列DC/DC变换模块,物美价廉.

网友F(2008-10-29):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做的,无论是空载还是负载,电压要想稳定,你可以把这一组电源做成反馈,让3842自动调占空比

网友G(2009-05-23):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做的,无论是空载还是负载,电压要想稳定,你可以把这一组电源做成反馈,让3842自动调占空比

楼上说的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