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表问题紧急求助

楼主(2003-01-04):
各位好! 我以intouch 7.11 的Histdata数据库为基础,在条件脚本中编辑了一段小程序以自动形成所需的*.csv文件。我在条件脚本中定义了两个触发条件:第一个条件为:$day==1 and $hour==1,生成名为t.csv的文件;第二个条件为:$day==1 and $hour==2,生成名为t1.csv的文件。两个csv文件所记录的标记名称不同,并都能按照规定的条件触发生成,但是t1.csv文件记录的内容却与t.csv文件记录的内容相同,为程序中规定的t.csv文件应当记录的内容。如先触发生成t1.csv文件,则t.csv文件记录的内容却与t1.csv文件记录的内容相同,为程序中规定的t1.csv文件应当记录的内容。及后触发生成的*.csv文件不进行数据更新。 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多谢!! tyq

网友A:
你可以把你的脚本email给我, 我们分析一下.

楼主:
是不是使用Chartstart了?

楼主:
我用你的方法在我的机器上测试过,答案是肯定可以的,但有一点要注意: 每当设置WriteFile=1之后,都要对StartDate和StartTime重新附值,否则得到的数据是永远相同的。 这样,你就可以在不同时段得到不同的文件了。当然,文件名要不相同。 如果有问题,请随时与我联络。^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