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采方案请教

楼主(2003-01-04):
本人要做数据采集分析,其中一个通道数据采集频率要在10M以上,而用户想要用笔记本+数采箱模式,请问能否实现。若用便携式工控机,请问哪家的价格便宜,小巧好用,谢谢。

网友A:
10M以上的数据采集卡,据我所知有几款并口的。但是并口速率低,不能连续采集。PCMICA和USB接口的采集卡好像没有高速的。 用便携式工控机+数据采集卡的方案可选择的产品就很多了。 便携工控机有ACME,abor,axion等,数据采集卡有ADLINK,NI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