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3-01-04):
各位,我现在有个麻烦希望能帮个忙! 有个楼层需要做一个温度显示,有15个地方吧!我现在很想知道该用那种方法比较好.原来我想直接用温度变送器,现在我想用PLC,但是需要模块太多,用工控机不知道该选用那种,具体该怎么做,请各位能提示小弟.好吗?

网友A(2002-11-07):
呵呵,你这个不麻烦,解决方案很多。你的现场和要求描述不是很清楚,比如说测温范围、精度等等,以及每个温度点需要单独配显示,还是可以用巡检仪统一显示呢?

网友A:
哥们,我想用百特公司 高速数据采集器(二十四路)+组态软件。 具体情况可参考:www.fbtc.com.cn 我这里用了五六个这样的系统,十分经济可靠。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的指教!我想温度范围应该是-1-50度之间,精度当然是高点好了!

网友B:
解决这个问题方式很多,最简单的是采用那个所谓的万点温度一线牵那个东西,因为我想你测量的是环境温度,该种测量方式精度很高而且经济实惠,估计变送器+软件几千大钱即可搞定,特点是只适应与环境温度测量精度高。

网友A:
呵呵,所以我一直在骂写广告标语的那个哥们,什么“万点温度一线牵”,的确很要命。不过好在东西还行,串改一下新飞的广告“长英广告做的差,长英产品还能用”

网友A(2003-01-04):
您好:可以用一个温度巡回检测仪和15个铜电阻温度计。简单、节省。 zhaobq@public.zz.ha.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