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温探测器如何与计算机相连?

楼主(2003-01-04):
我现得急需了解感温探测器与计算机相连的办法,哪位好心能够相告。感温探测器有的产品可以与工控机相连,是不是普通机器中加装单片机板子可以实现?还是要感温探测器信号先传到一台工控 机上,再传到计算机中?我对工控真是不了解。谢谢,我的信箱,cyberwang@cmmail.com 电话:13806414670

网友A(2001-07-25):
首先澄清一个概念,工控机就是计算机,只不过是为了适应工控需求而加强的计算机。 确如您所说,加装A/D数据采集卡,就可以实现数据采集了,至于说数据的读取,数据采集卡的厂商一般都会提供使用说明。

网友A:
首先要明确你准备使用何种感温传感器? 其次要明确你准备使用何种计算机?是工控机还是单片机? 然后才可以谈感温传感器如何与计算机连接的问题。

网友B:
一般来说,如果是普通传感器,须连接到PLC或单片机的IO口,再通过现场总线连到计算机来显示,如果是其他的,如LON sensor,可直接挂在LON BUS 上连到计算机.如果有什么不清楚,MAIL:davidxie@citiz.net

网友C:
好象可以加装测量模块,由它转换为rs485信号,与上位机通讯

网友A:
你的感温探测器是频率输出,电压输出还是电流输出?频率电压或电流的范围范围多大?传输距离多远?测点有多少?谈清楚点好吗?

网友D(2001-08-24):
只用专用于温度测量的数据采集器就可以啦!

网友D:
上贴说的这东西可以直接与商用电脑连接,当然也可与工控机直接连接啦。

网友E:
根据你使用的传感器的输出特性,选择合适的采集卡即可

网友A(2002-12-30):
同意楼上的说法,需要提供感温探测器的详细资料或被测环境的具体情况,以便确定所需的采集器或采集系统 可以去www.lance-cn.com看看,常温环境测温非常合适。 或发E-mail: woe2@163.net

网友:
各位专家,我要测量管道内液体的压强,压强范围0-2.5mpa,液体温度10-90摄食度,精度要求1%即可,请问: 1、我该如何选择压强传感器的型号?符合以上要求的最经济的传感器的价格是多少? 2、同时测量10个点的压强,要求5秒轮讯一次即可,如何与上位机连接,是直接与机内的PCI数据采集器连接,还是通过现场总线再连接到上位机?什么是现场总线,架设现场总线都需要什么设备? 3、如何解决防暴问题? 多谢!

网友A:
Globalspec公司简介(欢迎各位发email咨询:globalspecification@hotmail.com)      我公司是专门从事石油化工、冶金、电力、造纸、造船等工业工程技术设计安装规范和工程咨询的一家专业性公司。公司位于风景秀丽的深圳蛇口港。   业务范围:   1、 提供石油化工、冶金、电力、造纸、造船等行业各专业技术代码、标准、规范及工程计算和设计软件(硬拷贝和电子版,具体规范名称可浏览我公司网页)。   2、 提供结构、工艺、配管、暖通空调、电气和仪表技术咨询(包括产品选型、采办、工程招投标、设计、工程管理)。   3、 提供一些免费工程技术规范和计算设计软件给专业人士或公司(数量有限)。      ===========================   Mathcad Profesional V2001i(特别适用于土建、结构、工艺管道、自动化以及数学专业计算)   *****能够在线翻译的.pdf文件阅读器Acrobat Reader5.1(英文原版,可外挂金山词霸、金山快译进行在线翻译)   *****能够在线翻译的.pdf文件的可擦写软件Acrobat Reader5.1(中文原版,可外挂金山词霸、金山快译进行在线翻译,还可更改擦写)      *****文件分割软件(可以将你的文件分割成容量仅有一张软盘大小1.38M的多个文件,便于你在E-mail附件里传送)   仪表专业孔板及压力(差压变送器)孔径及压差计算软件--Emerson Daniel Inc.   热电偶(温度计)套管应力计算软件--bp Arco Alaska Inc. Development Group   工程单位换算软件--Fisher-Rosemount Corp.   Hysys 2.4.1—工艺分析软件--Hyprotech Inc.      欢迎各位发email咨询:globalspecification@hotmail.com

网友F:
我公司提供的红外温度传感器能直接与任何计算机直接连接,RS232接口以及相关分析软件,型号为TPT300S和TSER01。欢迎访问网站:http:www.vigortechnology.com

网友G(2009-04-12):
请问有做远程测温电路的吗

网友H:
能具体一点吗,我是做这个行业的,电话:13917911668 徐善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