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200的通讯手册

楼主(2003-01-05):
大家好,我现在急需s7_200的通讯手册,请问哪里可以找到,先谢谢各位高手了!

网友A:
有中文版电子手册的,去问经销商要1份吧

网友B:
给我你的邮箱

网友:
如果是基于自由口模式的通讯,到西门子的网站去找。如果是PPI的话,那是要钱的,当然也是要向西门子购买 。

网友C:
S7-200的通信指令只有NETR/NETW和XMT/RCV两种(USS是另外挂入的),打开编程软件的帮助就有齐了。 应用前研究以下相应的“SM”位,和预先用“笔和纸”规划好本站(作主站)接受/发送缓冲区的分配和从站的“交换区”地址。“NETR/NETW”编程时使用“编程精灵”不用费神(从站只用调整相应的“SM”位,不用编程,);“XMT/RCV”是针对自由协议的,只有记住缓冲区的首字节的内容是表示收或发的字节数,余下字节的内容“任君选择”(对方的通信格式)。

网友D(2006-04-15):
至小天:
能不能给我一份西门子的通讯手册200,300的,我的邮箱是hyzq2222@163.com.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