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关于时间继电器

楼主(2003-01-05):
时间继电器有两组常开常闭点。一组用来延时开闭,另一组是不是当中间继电器用还是也来延时开闭?

网友A:
通常两组触点中有一组为顺时触点,有时一组被用来外部复位。

网友B(2004-12-11):
那要看你用的是哪一种型号,继电器上面都有说明的啊!!!

网友C:
什么类型呀?

网友D:
需测试一下,或拆开看看,有的外部标识和内部不一样

网友E:
时间继电器品种较多可到www.mindelectric.com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