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 300 AI/AO 模块使用问题.

楼主(2003-01-05):
s7 300 中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如何使用? 我们是使用的是8X12BIT 的模块. 模块地址是280. 如何将模入信号读到PLC中使用?? 请指教.

网友A:
用MOVE 指令,把PIW280送到一个中间寄存器(比如MW0),然后再对MW0按工艺要求处理。另有FC块用于量程转换,不一定用的到啦。你自己看着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