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如8051等开发的串口系统如何连接上TCP/IP

楼主(2003-01-05):
现在许多总线系统纷纷推出ethernet连接方案,而你已有的设计 如何快速升级连接上TCP/IP,最近Tibbo推出只有姆指大小模块 可以将大部份设备连接上ethernet局域网

网友A(2001-11-26):
最简单的,用以太网到232/485的转换模块,如Moxa NPort Express DE-311。

网友B:
TCP/IP转换器 这是一个协议的转换问题 这方面已有比较成熟的产品,如ATOP公司的ETHERNET转换器 所需苡片在市场上均可购到,下面的问题就是灌程序了 我公司也有这方面的产品有兴趣可以再联系:

网友C:
我们测试评估结果,还是Tibbo公司的以太网转换器EM100/DS100最为合适 且集成度最高,体积仅有一般ETHERNET转换器的1/4。

网友D:
大家好!那为仁兄可以告诉我哪个地方可以down个测试牛顿7000系列智能模块的test.exe程序!谢谢

网友C:
如需有关TCP/IP串口设备服务器的详细资料, 请与我联系。      email: tibbo@163.com   Emily

网友E(2001-12-30):
看一看 www.laogu.com

网友F:
请教各位: 经以太网转换器转化后连上TCP/IP后,通讯是按TCP/IP考虑,还是按串口考虑?

楼主:
1.重置串口: 如果您要继续使用现有的Windows电脑软件(即通过RS232直接和串口设备进行通信),采用tibbo的虚拟串口驱动程序(VSPD)是您的解决方案,VSPD可为您在电脑上创建一系列的虚拟串口,每个端口的工作与实际硬件端口一样,但数据由网络传输。安装虚拟串口驱动程序后您可继续使用您的电脑软件, 就如您的串口设备依然连于电脑的串口一样 2.直接进行Socket通信: 如果您正创建自己的电脑软件,您可通过DS100直接与设备通信。现代的软件设计包,如微软的 Visual Basic 使得收发UDP封包更加容易。tibbo的操作说明书提供了使用VB与DS100/EM100通信的详细信息。 3.虚拟连接。 如果您使用DS100与非电脑设备进行通信或不运行Windows的电脑通信,那您可以使用两个DS100串口设备来连接虚拟串口和基于TCP/IP的网络。采用这种方法,该连接的两端仍保持有RS232接口。 详细资料可以去tibbo网站下载 www.tibbo.com英文网 www.tibbo.com.cn中文网站

网友G(2003-01-05):
可以使用C2000 Plus 串口到TCP/IP转换器,可提供控件或虚拟串口。 详见:http://www.ed-168.com

网友H(2005-01-11):
推荐两个有用的工具 用于调试PPP IP TCP UDP HTTP ... 软件名称:COMgrasp 软件版本:1.0 见议分类:系统测试 联系EMAIL:fu_jinying@sohu.com 软件网站:http://blog.e6t.net/fu_jinying/ 下载地址:http://home4u.china.com/HOME10/90/70/30/20/42/0000297324/COMgrasp/COMgrasp.rar 软件容量:210 KB 软件类型:国产软件 应用平台:Win95/98/NT/2000/XP 界面预览:http://blog.e6t.net/fu_jinying/ 软件介绍: COMgrasp.exe 简介 大家好,经过两个星期的努力,COMgrasp.exe v1.0 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1. 文件 Readme.doc This file. COMgrasp.exe 工具执行文件。 comcap.sys 驱动文件。 ethereal-setup-0.9.6.exe 查看分析ppp, tcp/ip, ... 协议的免费软件, 可打开cap文件。 Dec 31 14-01-38.cap Sample *.cap, 由COMgrasp.exe v2.0生成, IE browser “www.sina.com.cn”。 2. COMgrasp.exe v1.0 的功能 实时侦测某个COM口打开和关闭。 实时显示某个COM口发送和接受的数据。 测试某个COM口,打开,关闭,读数据,写数据。 有问题请联系。 3. COMgrasp.exe v2.0 增加的功能, 需要注册。 解析某个COM口发送和接受的数据,并生成*.cap文件, 用于分析协议完成是否正确。 支持协议:ppp, ip, tcp, udp, wtp, wsp, mms, ... 在下有丰富的多种协议的开发经验,可以帮助你解决问题。 需要请联系。 4. 使用方法 将COMgrasp.exe, comcap.sys拷到一个目录下,运行COMgrasp.exe 点击图标”鱼”,可以打开COM,发送数据,接受数据, 关闭COM. 5. 联系方式 fu_jinying@sohu.com http://home4u.china.com/HOME10/90/70/30/20/42/0000297324/COMgrasp/COMgrasp.rar 6. 优点 在局域网上,我们有很多工具用来开发协议,例如 NetxRay, Sniffer,Ethereal 等等,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大多数协议都是在嵌入式系统上开发的,为此很多人付出了许多枯燥辛苦的劳动,用手工的方式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甚至一个位一个位地去检查,判断,现在,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工具,来加速我们协议的开发。 Ethereal 是一个免费的多种协议分析工具,它支持的文件格式是 .cap , 它可以解析PPP/IP/TCP/UDP/WTP/WSP/MMS 等各种协议,可以很方便地查出数据出错的地方,由此我们能够快速地改正程序的错误,加快协议的开发。 在嵌入式系统上,大部分的协议都是利用串口来通讯的,并基于PPP/IP/TCP/UDP,COMgrasp.exe这个工具可以侦听到PC串口收发的数据,并解析PPP/IP/TCP/UDP数据协议,把原始的数据转换成 .cap 文件,这样一来,用户就可以利用Ethereal来查看解析后的数据, 何处出错一目了然。 另外,作者也可以提供抓数据的C源代码,用户可以把它嵌入到自己的系统中,这样也可以生成 .cap 文件,用Ethereal来查看. 大家可以下载COMgrasp.rar并解开,文件“Dec 31 14-01-38.cap”就是IE通过MODEM上新浪网时COMgrasp.exe v2.0抓到的数据解析文件,用Ethereal查看,是不是一目了然。 Ethereal是免费工具,大家可以在网上找到,也可以问fu_jinying@sohu.com要。